拆松下A5系列伺服电机

楼主(2019-05-18):
在官网查资料这个型号属于17位增量式/绝对试编码器!在做为增量式使用时必须拆掉电池!果断拆开后没发现有电池,以为被前任拆了。于是乎翻来覆去的找电池仓,还是没发现!差点还把后盖两长脚针给板断鸟,实在是好奇心太强,啥都要拆一拆才肯罢休,话说是不是强迫症呢?奇怪的是S系列应该有电池难道松下伺服也是也缩水了?让我白忙活一场!拆机的目的是1为拆电池二是想把专用插头换成航空插头,这插头太难配一个要30两个花掉我70块,还要配端子钳做头!观察后发现这插座不好改关键家还有一个没插头的,谁叫咱穷人也想体验一把松下伺服的魅力呢!顺便说下买电机千万要配插头!

网友A:
电池在驱动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在驱动器上。。。。。

我去这是忒马很大个乌龙啊!那就是说这电机应该能用A4系列驱动啰!

网友:
电池一定不会再驱动器上,要不一拔插头就玩完?这个是比较新的电机,为方便更换电池,设计上把电池外置在电机的插头上了(那条短线)

网友:
多半是这个样子的,电池卡编码器线上(一般都是驱动器一端的插头后面)

楼主:
才做的新插头两个电机测试,反复测试多次上电一个报21,一个报95。17年的新电机,也会出问题我也是醉了!还好老板人不错答应退货!难怪不给线估计老板也是被人坑了!
另外还想问在的是怎么简单测试电机好坏,我看过一段视频用手扭动电机轴伺服显示转速,五根线接哪几根对应什么功能?另外动力线接不接?

网友:
现在的新电机都不能简单的用ABZ来测试了,现在都是一组差分线,内编码的,靠命

网友:
你直接把编码器都拆下来了?那电机还不坏了啊?一般伺服电机编码器和转子位置有严格要求的。

网友:
拆编码器,楼主有勇气,装回去一般都不能正常使用,要对编码器零位的。

楼主:
这算不算是无知者无畏哈哈!我也没动码盘,按道理电机相位和码盘错位0位才需要校准吧?编码器动一下就相当于手扭动了一下电机轴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算不算是无知者无畏哈哈!我也没动码盘,按道理电机相位和码盘错位0位才需要校准吧?编码器动一下就相当 ...

没动码盘也不行嗯!编码器动了,相对于码盘的位置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动码盘也不行嗯!编码器动了,相对于码盘的位置就变了。

这么恐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恐怖?

认真想一下伺服定子,转子,码盘,编码器感应头相对位置你就懂了。

网友B:
以前校正过安川伺服编码器零位,略研究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校正过安川伺服编码器零位,略研究过一下。

以前听说过用示波器校,17位啊估计要校到哭啦?我手上也没那高精尖的玩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听说过用示波器校,17位啊估计要校到哭啦?我手上也没那高精尖的玩意!

你退都退了,这种编码器好像有专用的软件置零的,我安川的是比较老的abzuvw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退都退了,这种编码器好像有专用的软件置零的,我安川的是比较老的abzuvw那种

现在发现DIY也是有级别的比如你是白银级我是青铜级如何才能跨越这条巨大的鸿沟?那么多大神都隐身了!机械部分我暂时还不怕无非是几个平面几个角度几个圆直径,磨洋工总能弄出来.电子软件方面我就无能为力了!不会电工的车铣工不是一个好杂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