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70F16和FMS70F 16对比

楼主(2019-05-18):
看到 师傅飞90的F16觉得很帅,从那以后就对F16情有独终,因 为有我师 傅在 ,所以 我 飞了两周的小塞就直接买了 一架二手的FMS的F16,就这架F16陪了我两个多月吧,除 了重降过两次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事,直到飞场装了路灯,没注意撞个四脚朝天,没有修的必要了,然 后逛论坛,看到有人说飞翼的70F16做工比FMS的好,心动了,马上找马云搞了一架,因为是一位女玩家,所以特别受到大家的照顾,我买了这飞机后,飞机还没到,认识的模友就说我不问他们意见就买这个机,浪费钱,刚开始以为他们是想让我上80涵道,直到飞机到手了,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说80以上买FW的,80以下买FMS的,下面全是个人飞完两架飞翼的F16和二架FMS的F16后个人的看法,没有任何广告成份,大家不喜勿喷,小女子受不了这种喷,只是给一些入门的朋友一些参考意义价格:首先两款飞机价格上是差不太多,FMS找代理拿可以便宜不少,飞翼的也可以,但就没那么多,FMS自带DaoDan,飞翼的要加钱,我最后按标准版拿下来,FMS比飞翼的(加DaoDan)便宜100左右
质量问题: 第二架为什么我会选飞翼呢,实话,完全是因为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它怎么怎好,不是我还是会买FMS的,因为入门选 的是它,飞了两个月 对它的表现是非满意的,为什么我会说对飞翼不满意呢,第一点就是600买的空机,尾巴延长线都没预埋,一般人家里如果没有自备线,估计会被气死,我死过一次了;第二点就是前部机身边缘竟然没有任何的保护,轻轻一碰就没有一块;第三点起落架,特别是前起的轮子,竟然这么不耐用,而且重一点降前起就弯了;接下来最后一点,也是我两炸机的根本原因,一架70多个起降吧,一架180多个,两架的原因都是升降舵飞掉了,一架是降时地面还有一米多吧,拉大角时看右升舵掉下来了,飞斜撞地上,买了个机身 ,捡回舵面修好接着飞,飞了100个起降左右吧,好吧,左舵面掉了,实在没法忍了,找卖家说理去,卖家一句话让我无言以对:加强一下,厂家特意多送了百页。确实,人家是早给我们 准备好了百页。你让我怎么回他。
飞翼优点:配件人性化,无论什么部件,只要坏了都能买到,而且比FMS的要便宜,动力和音效好很多,电池舱对电池的要求低很多,可以用700G的电池而不用去配重,FMS的用到600左右就要尾部配重了,至于说材料软不软,我没玩过老FMS的飞机,所以不知道以前是怎么样的,但是就这架F16而言,个人觉得并没有差太多,但是空舵加DaoDan要便宜100多,这个还是 不少
FMS问题:动力一般,单机配件贵,一对机翼190,人家飞翼才120
重申:这都 是个人这几月的感觉,只是个人看法,欢迎大家交流,我 没有号,这是我师傅的号,所以我只会久久看一下,大 家不喜欢别在这喷了,我师傅会说我乱惹事的,哈 哈

网友A:
支持 好帖。 其实更推荐yak130或者阿凡提。 前者教练机 好飞好降,襟翼全开可以带油仰角降落 后者运动机 更快更规整

网友:
既然敢说出来还怕惹事吗

网友:
怎么找代理拿货呢?

网友B:
哈哈我正准备买F16 70涵道 前边一架飞翼炸了,接收机天线问题,现在手里还有配件,还有一套飞翼F16刹车,听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如果刹车可以装Fms涵道也可以换过去的话,我倒是想试试

网友C:
我的感觉是fms的涵道做的比二战机差远了,最近两年和飞翼杠上了不多做涵道才做的越来越好了,但是80涵道以上的请去飞翼那边,而且现在舵机电调质量又下降。总体不如以前做的质量好,至于飞翼,我觉得是涵道首选。

网友D:
70 F16这一款真的就性能上来说还是首选飞翼,开偷气孔,动力比FMS的好太多,钢丝起落架可以升级减震起落架,有个问题就是前起在二百个起落后虚位会导致收放有时卡住,直接脸刹;舵面铰链这一块我觉得确实比较弱,我们有飞掉了的,应对办法就是切开埋铰链,或者新机拿回来直接刮泡沫胶做加强;FW f16整体内部走线比较乱,舱内电池和线材打架,分线板感觉没起到什么作用;FW整体做涵道还是值得表扬的,泡沫比较硬,高速下机体空中形变小,出厂所有起落架都配了金属片加强,不会因为重降导致蜗杆螺丝孔变形,机头可更换也比较方便,总的来说性能优良,毕竟出来已经有三年了。FMS的 F16我是去年一月八号首发的时候微信抽奖中的,网名Kiffer,到手后确实感觉很不错,顶配的减震带蛋版本,70V2动力,起落架比FW的减震要粗,结构比较简单,抗暴力降落,漆面均匀,但是就色号来说,我觉得有点失真,相较FW的来说比较浅,电装的话和FW比差不多(都很水)一般关键部位我都不会用原厂舵机,FMS PNP整体性价比高,F16这一款性能真的没话说,70的性能是最好的,优于90、1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 F16这一款真的就性能上来说还是首选飞翼,开偷气孔,动力比FMS的好太多,钢丝起落架可以升级减震起落架 ...

飞这个机的人来说可能大部份都是中往高阶过渡的吧,飞翼其实在70涵道以上都做的真心不够诚意,前几天又买了个红箭,真心不值这个价,但是80以上做的就很好,它的F16空舵要80多,不带DaoDan,我拿了FMS的才750还带弹,你说贵多少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感觉是fms的涵道做的比二战机差远了,最近两年和飞翼杠上了不多做涵道才做的越来越好了,但是80涵道以 ...

80以上必须选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正准备买F16 70涵道 前边一架飞翼炸了,接收机天线问题,现在手里还有配件,还有一套飞翼F16刹车,听 ...

你会发现FMS的性价高很多,便宜不说,机身要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好帖。 其实更推荐yak130或者阿凡提。 前者教练机 好飞好降,襟翼全开可以带油仰角降落 后者运动机 更 ...

130和阿凡堤用来练手其实不合适的,太好降了,怎么都可以很轻接地,但是我发现飞这种飘飘的机我降不来,反而是要带油和角度的我很容易降

网友:
这两款F16我也都飞过,现在也都完好健在!并且我觉得F16在天上真心比较好看,像一把利剑一样在天上飞。给楼主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感受,就针对FMS高配版和飞翼豪华版来对比!

首先来说说FMS,
优点:FMS的F16整体外观和结构用料无可挑剔,飞机的DaoDan也是插上去的可以随意卸下,而且DaoDan套件不另外收费了,涵道气浪声好听!
缺点:颜色有点浅,颜色相比真机像真度不是那么高,飞机整体重量偏重,动力即便是V2内转涵道在这架飞机上确实不太够,无法直接垂直爬升。

再来说说飞翼,
优点:首先颜色像真度高,飞机轻盈,如果买豪华版6S配置动力实在是很爽,可以直接垂直爬升(也是我经常飞这架飞机的原因)(4S版本不建议买),电池能用的大小可选性高,机舱里的集线盒和排线板布置的比较好。

缺点:飞机的整体结构加强加固不是特别好(比如FMS机头部分轮廓有塑料加强,而飞翼却没有!直接是泡沫露在外面,轻轻碰一下就很伤,而且平尾加强碳杆太差,是两根比较薄的碳片就直接粘到两边而不是像FMS有根碳杆穿过去的),
涵道气浪声音电机声还是有一点大,
DaoDan套装要另外收费(而且略贵),并且DaoDan还是必须粘上去不能随意卸下,
CNC前起落架的虚位有点大(前腿经常比较框),
舵角和拉杆质量使用的太吝啬(舵角孔大拉杆插头小,虚位比较明显,但不影响飞)。

价格对比:FMS如果买CNC起落架版本的价格只跟飞翼豪华版带DaoDan的价格相差50元左右!

楼主:
相差100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这个机的人来说可能大部份都是中往高阶过渡的吧,飞翼其实在70涵道以上都做的真心不够诚意,前几天又买 ...

FMS不卖KIT真的很坑啊。。。。。

网友:
FMS不卖KIT真的很坑啊。。。。。

网友E(2019-06-21):
说实话,我还是偏爱飞翼,不为什么,就因为fms的机老贵了,以前看上了fms的70涵道F18,1300……加一百我可以去买飞翼的80涵道了。然后他家的bf109卖1700。飞翼家的ta152大约1000。我只能说fms真的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我还是偏爱飞翼,不为什么,就因为fms的机老贵了,以前看上了fms的70涵道F18,1300……加一百我可 ...

这个没可以比性吧,你拿F18比幻影2000,虽然2000是80涵道机,但是做工和大小完全没有80机应有的样子,它还比不上现在刚出的F35,FMS的F18虽然评价一般,但是做工各方面要比2000好太多了,你后面比那两架更不是同一级别的机子,要比就同级别对比,虽然我80以上全买飞翼,但是现在身边有朋友也在飞FMS80的,人家那起落架真是耐操,边角保护也到位,这点上FMS用料上比飞翼厚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可以比性吧,你拿F18比幻影2000,虽然2000是80涵道机,但是做工和大小完全没有80机应有的样子,它 ...

但是1400左右的80涵道不止幻影,还有很多不错的机,比如F5这类。另外fms的70涵道机和飞翼的70F16顶配价格虽然都是1300,但是别忘了飞翼用的是2018内转70涵道,那东西一出来,吊锤fms的V2内转。就好比德军的bf109本来与英军的喷火势均力敌,结果英国突然研发出格里芬引擎,性能碾压bf109

网友:
毕竟飞翼是涵道届元老了,底蕴丰富。fms到现在还没有出过一款矢量,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当然我不是说fms很糟糕,至少桨机不错的。至于舵机,我倒是听不少模友吐槽他家舵机糟糕。其他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1400左右的80涵道不止幻影,还有很多不错的机,比如F5这类。另外fms的70涵道机和飞翼的70F16顶配价格 ...

两家的舵机都垃圾,飞翼还有个垃圾的地方是集线板,FMS价格上优势很大的,你试试讲价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家的舵机都垃圾,飞翼还有个垃圾的地方是集线板,FMS价格上优势很大的,你试试讲价就知道了

呃……飞翼舵机真不垃圾,集线板也好用,但是有些控可能不兼容。这是我和周围模友的一致观点。fms的电装我个人觉得只是舵机比较恶心,所谓的金属舵机内部其实还是塑料齿轮。然后我周围的模友更极端,他们觉得fms除了机壳子,其他电装都很坑。不过说实话,捕食者电调就是好盈代工的,却比好盈贵不少,真的贵。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其实fms价格并无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家的舵机都垃圾,飞翼还有个垃圾的地方是集线板,FMS价格上优势很大的,你试试讲价就知道了

当然,fms的价格优势在哪里,请你陈述出来具体情况,愿意倾听

网友(2020-01-11):
能看下你飞翼f16电池摆放位置吗

网友:
正准备飞这个机想有个参考 电池用的3300容量

网友:
飞翼小F-16,我喜欢,性价比高,空间大,比FMS轻巧,配件经济,更适合魔改

网友(2020-04-11):
引用 楼主:
130和阿凡堤用来练手其实不合适的,太好降了,怎么都可以很轻接地,但是我发现飞这种飘飘的机我降不来, ...

只能说你的手艺不适合关油滑降了,
事实是能上天的前三点涵道机都能能关油滑降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7809&fromuid=336439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呃……飞翼舵机真不垃圾,集线板也好用,但是有些控可能不兼容。这是我和周围模友的一致观点。fms的电装 ...

法玛斯有一些是半金属 或者叫混合齿舵机,就是只有最外面一两个齿是金属的,飞翼也有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