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拼凑凑做F1D(视频)

楼主(2019-05-18):
将原来做P1D-P的试验机机翼骨架改造,增加了两个上反翼尖,再用以前做的机身加上水平尾翼,拼出了一个F1D飞机。现在的飞机飞行重量为3.7克,因为使用的蒙皮薄膜选择问题,使飞机无形中增加了0.27克。使用0.4克国产1×1橡筋作为动力,视频中的飞行只绕了130圈橡筋,全程时间大约48秒。这视频是飞行无磕碰,最完美的一次,还不是留空时间最长的。同样130圈橡筋,最长的一次超过了1分钟。由于空间高度低,再增加橡筋动力,飞机就要碰撞天花板了,所以没试飞使用更多的动力的情况。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4NzExNDc2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2020-02-21):
上反角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反角怎么做的?

先做平直机翼,蒙皮做好后在上反角处用刀片切断,点胶水固定上反角,最后收折粘贴上反角处的蒙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做平直机翼,蒙皮做好后在上反角处用刀片切断,点胶水固定上反角,最后收折粘贴上反角处的蒙皮。

用的什么胶水?

楼主:
自己煮糖浆。

网友A:
糖?什么糖?不会是白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糖?什么糖?不会是白糖吧?

就是白砂糖加点水放锅里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白砂糖加点水放锅里煮

用这个粘,强度够吗?翼弦多宽?

网友B:
请教“蒙皮薄膜”的选材或制作方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粘,强度够吗?翼弦多宽?

粘贴强度不用担心,到时要注意轻木结构的强度,一切行动都要缓慢。翼弦、翼展有规则限制,不超规则的前提下,你想做多少就看你怎么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蒙皮薄膜”的选材或制作方法。多谢!

蒙皮我现在也找不到合适的,越轻越薄的蒙皮就越好。视频中用的是聚丙烯电容膜,电容器厂里才有,个人比较难买到。做F1D最好是用2微米的厚度,我这个大约在5微米。国内找不到2微米厚度的聚丙烯薄膜,国外目前我只知道美国的芬恩有卖,一张刚好够做一架F1D用,要4美元(不带邮费)。
国内有这种电容纸可以用,最薄的有5微米厚,很轻,但缺点是受潮会收缩变形,我用过一段时间后放弃使用了,做出来的飞机太难保存。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用双层厚度是1.6c的塑料袋裁剪出需要的薄膜,可以得到8微米的塑料膜,这是目前最容易得到的蒙皮材料,当然重量会偏大一些,做F1D不是很适合,但做国内比赛的P1D-P或F1D-P都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粘贴强度不用担心,到时要注意轻木结构的强度,一切行动都要缓慢。翼弦、翼展有规则限制,不超规则的前提 ...

看了一下规则,好像只规定了翼展和重量,对翼弦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规则,好像只规定了翼展和重量,对翼弦没要求

F1D技术规则主要有:
1、飞机最小重量1.4克;
2、动力橡筋最大重量0.4克;
3、最大翼弦长度200mm
4、机翼最大翼展550mm;
5、水平尾翼最大翼展450mm。
国内的两个级别技术规则要求如下:
P1D-P(青少年)
1、飞机最小重量8克;
2、橡筋最大重量2克;
3、最大翼展300mm。
F1D-P(锦标赛)
1、飞机最小重量4克;
2、橡筋最大重量1克;
3、最大翼展300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F1D技术规则主要有:
1、飞机最小重量1.4克;
2、动力橡筋最大重量0.4克;

今年锦标赛又要变规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锦标赛又要变规则了

有哪些变化?新规则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锦标赛又要变规则了

我去国家航空运动协会网站查了,今年比赛规则还没有出来,比赛主办申报通知刚出来,你的消息从哪里来的?

网友(2020-03-25):
引用 楼主:
我去国家航空运动协会网站查了,今年比赛规则还没有出来,比赛主办申报通知刚出来,你的消息从哪里来的? ...

具体的还没公布,只是知道橡筋的重量改为0.5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