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失控,不知什么原因,希望大佬帮助解决一下

楼主(2019-05-18):
450之前炸过,一直没调好,打算今天就好好调试一下,第一电调试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飞机不受控制升高到一定高度向远处飘去,全程控制不了,结果差一点破窗而入飞到人家里面………旁边就是医院四合院的那种…………
有惊无险,炸鸡无数今天第一次慌了………幸好没伤到人……………

看了一下k8飞行日志,大概这样:
extremt vibration level
极端震动水平
high vibration level
高震动水平
raised vibration level
震动水平升高
aileron sensor value out of range
副翼传感器值超出范围
tail sensor shows on actual signal
尾部传感器没有显示实际信号
warmstart
low voltage of 3.3V rail
3.3V低电压
sensor connection broken
传感器连接断开
RC input of channel 2 out of range
通道2的RC输入超出范围
aileron sensor value out of range
副翼传感器值超出范围
elevator sensor value out of range
升降传感器值超出范围
DANGER!!! supply voltage dropped
危险!!!电源电压降至3.5V以下
init failed retrying
init重试失败

第一次这样炸鸡,不知道什么原因,是震动大的原因么?

飞行过程中震动值2000~3000左右

这面墙的背后就是医院,…………

楼主:
现在整的我都不敢飞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倒不是怕炸鸡,怕在失控不知道飞到哪去伤到人………

网友:
围观一下,失控或者陀螺仪重启都是自动熄火油门为0,楼主这感觉像是通道全部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看哪位大神能解释一波。

网友:
同富丽飞机,貌似你的飞机配置不能承受这么大的震动,上次我也有类似情况,起飞震动2000左右k8抽风,3000锁尾失效导致炸机。

网友:
失控的原因太多有时候很难分析出来,你为什么不设失控保护

网友A:
振动太大是主要原因,但是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失控保护没设油门0吗

网友:
买个抗震的陀螺仪吧

网友:
这太恐怖了。。。。
好危险啊

网友:
带大桨调机?

网友B:
飞行的时候能调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太大是主要原因,但是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失控保护没设油门0吗

失控保护,用的默认值,油门为0…

网友C:
extremt vibration level
极端震动水平
high vibration level
高震动水平
raised vibration level
震动水平升高
2000~3000明显是震动太高,慢慢调吧。。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extremt vibration level
极端震动水平
high vibration level

哎,折腾死人,修了一晚上,震动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的时候能调啥?

用k8蓝牙模块调尾巴,和主旋翼参数。主要就是调尾巴,调一个合适的手感

楼主:
不过还好,我还有一台x360,这450搞的我好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k8蓝牙模块调尾巴,和主旋翼参数。主要就是调尾巴,调一个合适的手感

我记得我以前是直接买控上设置了一个感度通道  可以边飞边调 不用什么蓝牙那些

网友:
先把三条轴都换了。在不带大小桨的情况下全油门看看震动,看看电压。

网友:
看来震动是原因

网友:
换换三轴,再看看大小桨夹和旋翼头是否有变形。

网友D:
和振动有点关系,但我觉得是BEC太弱导致的!
一次重启,一次低电压(3.5V以下),BEC吃不消舵机的耗电,输出不足,导致K8停止工作了。这时候舵机自由运动,飞机肯定失控。

另外,楼主切熄火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振动有点关系,但我觉得是BEC太弱导致的!
一次重启,一次低电压(3.5V以下),BEC吃不消舵机的耗电,输出 ...

我忘了我当时切没切…我用的是富丽50v4电调

网友E:
话说楼主用哪个软件翻译的?
我用百度翻译翻,精度没有你高
看着总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楼主用哪个软件翻译的?
我用百度翻译翻,精度没有你高
看着总有点怪

用的搜狗翻译,

网友:
油门都控制不了啊

网友F:
说下我的经历,我的X3和250常规飞行时的震动是3000左右浮动,这个常规飞行震动我是差了蓝牙,切3D,悬停大概3米高的时候瞄手机确认的。即使是这个振动值,我的两台飞机都能正常飞行,起码悬停加航线是没问题的,我觉得LZ这个震动应该是可以飞的,主要是自动爬升这个就太危险了,祝能早日找到原因

网友:
震动大的话,飞机不可能往上飞,会侧翻。或者不受控,再查查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下我的经历,我的X3和250常规飞行时的震动是3000左右浮动,这个常规飞行震动我是差了蓝牙,切3D,悬停大 ...

其实这个2000多的震动到是不影响飞行,飞行很稳定,没有金鱼尾,尾巴也不会弹,尾巴能锁住。就是这莫名其妙的失控太吓人,怎么炸都无所谓就怕伤到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2000多的震动到是不影响飞行,飞行很稳定,没有金鱼尾,尾巴也不会弹,尾巴能锁住。就是这莫名其 ...

那是关接收机的事?新手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是关接收机的事?新手不懂

理论上不管是失控或者陀螺仪重启甚至是电压有问题,飞机都不应该会突然上升的,我个人看法是要不就刚好有一股风,要不就不小心推了油门摇杆,因为这两个我都碰到过,当时风速大概是能把30公分长的丝带几乎吹成横向,X3大概上飘了几米,但是速度不是很快。还有一次是拿遥控器的姿势改变了,导致手指没适应,以前的悬停位置变成上升,不过这些都是可以直接降低螺距来保持高度。
或者你找下本地或者附近的组织,让大家帮你看下有没有机械故障。K8的故障码我看不懂……只能瞎猜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哎,折腾死人,修了一晚上,震动好大

不换好配件怎么修都震动大,费时费力,好在你还有一架飞机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换好配件怎么修都震动大,费时费力,好在你还有一架飞机可以玩。

我还有两个小微直,xk110,12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不管是失控或者陀螺仪重启甚至是电压有问题,飞机都不应该会突然上升的,我个人看法是要不就刚好有 ...

陀螺仪重启,飞机有可能上去的,因为这时候舵机没信号自由运动,如果桨这时候有向上拉的趋势,飞机的螺距会上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重启,飞机有可能上去的,因为这时候舵机没信号自由运动,如果桨这时候有向上拉的趋势,飞机的螺距 ...

还有这事?那可能是我了解不多了,我试过两次空中失去动力,舵机可以操控,然后大概从10米降低到2米左右的时候动力恢复,期间我是可以操控舵机来控制飞机平衡的

楼主:
哈哈哈,大概原因应该是找到了,应该是遥控器或接收机断开连接了,然后失控保护默认油门是保持,失控后失控保护全油门就飞走了,

楼主:
看来这个失控保护,我的好好研究研究一下,,让我给忽略了,没想还有这个设置

楼主:
看来换一个好控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炸鸡后看了一眼失控保护,油门是0啊,它怎么就变成保持了呢!!!好邪性,好灵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事?那可能是我了解不多了,我试过两次空中失去动力,舵机可以操控,然后大概从10米降低到2米左右 ...

可以操控说明 电调保护->电机动力切断,BEC正常,不是陀螺仪重启

网友:
遥控器射失控保护吧!

网友I:
是起飞就震动2000-3000,还是接近炸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起飞就震动2000-3000,还是接近炸鸡时?

飞行过程中一直2500左右

网友:
直机还是用FUTABA吧损失不起

网友:
感觉好高级哦,这个日志,要是能直接在遥控器读取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飞行过程中一直2500左右

陀螺仪需要合适的工作环境,小鸡对排除震动要求更高,陀螺仪傻了炸鸡正常。一般震动是机械问题,三轴问题比较普遍,还有就是尾轴轴承,负载大,容易坏。

网友:
2000正常飞的,应该不是震动问题

网友:
我的飞机震动超过1500都要开始排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陀螺仪需要合适的工作环境,小鸡对排除震动要求更高,陀螺仪傻了炸鸡正常。一般震动是机械问题,三轴问题 ...

修好之后我又去试飞了,震动接近3000果然还是失控了,估计陀螺仪振傻了。之后一步步排振,主轴有些旷,感觉主轴固定座不行,准备换个一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之后我又去试飞了,震动接近3000果然还是失控了,估计陀螺仪振傻了。之后一步步排振,主轴有些旷,感 ...

换冰人吧,设计好精度不够还是垃圾。我建议还是排震,飞越富力也不至于那么大震动。还是把几年前排震的帖子搜出来看看,不学习不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