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saito82b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05-19):
刚入油机,之前一直是电的,现在对于甲醇机的各个部位连名称和功能都还没了解全,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指导一下我对机器哪里认知不对的地方。
为了便于大家对我进行指导,我把这台发动机比较明显的部分标了出来,并且按照我的认知给写了名称

1.副油针也称小油针,是用来调油门怠速的,面对副油针,顺时针转动是减小,逆时针转动是开大
2.油门杆,往后拉是加油,往前推是减油

3.热火头是插加热棒的,螺旋桨稳定旋转之后就可以拔掉加热棒了
4.这个整体是化油器,这个嘴是化油器的入油口,也是发动机的入油口
5.这是主油针,调节贫油、富油的
6.接到油箱里,增压用的
7.这个口我不知道叫什么,也不知道要接什么管

8.风门,是油门控制的,与发动机转速有关

9.说明书中好像说到要按时检查气门间隙,不知道是否和9、10、11这三个部件有关系?
不知道以上这些说的对不对,我说错的或者不知道的,还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另,想问:
1.第一次启动发动机,需要将发动机润滑一下,要拆掉一些部件往里滴入些许燃料?
2.要让气缸里先进入部分燃料,才能令发动机启动,是不是要堵住风门,然后手动转几圈螺旋桨来吸入燃料?
3.如果用2的方式,是不是不需要1了?
4.遥控器如何设置怠速、熄火?(我是futaba 18sz)
5.油滤是否必须,油滤用哪种,接在什么样的地方比较合适?
6.排气管与发动机主题连接的地方是否需要用胶水密封,用何种胶水?
7.说明书提到的飞行后请从汽化器或通气口喷入“事后油”润滑发动机”其中事后油具体是什么,汽化器和通气口是本发动机的具体哪个部位?
8.气门间隙如何调整?
9.初次启动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小弟在这里感谢大家了

楼主:
另外对于说明书中对于消音器的这段说明我也不是很理解,用内六角扳手拧里边的螺丝目的是什么?

网友A:
7是废油口,用来排放曲轴箱里面的废油,用一根管子接到空气中,9 10 11都是控制气门的机构,调节气门间隙要调9,启动发动机不需要拆发动机润滑,只需要充分进油就行,进油的方法你说的是对的,遥控器设置熄火是油门熄火那个选项,怠速就是你把油门拉到最低,关掉油门熄火,使风门达到一个比较小的开度,打开油门熄火风门关死,推满油门风门全开,油滤不是必须,买一个接在加油泵上就行,不需要胶水密封,事后油就是after 润oil,推荐tornado的事后油,淘宝能搜到,气门间隙调整方法详见说明书,论坛搜一下有中文版,消音器那根螺丝贯穿只是为了固定消音器,你不用去管它

网友B:
不懂同问,喜欢这款发动机已经很久了,准备入手装在红猪M33水上飞机上

网友:
第一张图就错了,副油针不是那里。。是哪个摇臂中间的小一字螺丝。。编号7是废油口,其实叫呼吸孔才对,接一根管子到机头罩外面就行

网友:
11是排气门,对面是进气门,十几个起落需如果感觉没力了,要调节间隙,9实际是两颗螺丝,saito冷车,活塞上止点,间隙都为零。

网友C:
1是怠速螺丝  2是副油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是怠速螺丝  2是副油针

1不是怠速螺丝,就是个固定螺丝。

网友:
2油门摇臂中间的一字螺丝是副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同问,喜欢这款发动机已经很久了,准备入手装在红猪M33水上飞机上

我购买的就是m33带82b发动机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7是废油口,用来排放曲轴箱里面的废油,用一根管子接到空气中,9 10 11都是控制气门的机构,调节气门间隙要 ...

大哥 _| ̄|○  人民的救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 _| ̄|○  人民的救星

可以看一下我发的上一个帖子,先了解一下saito发动机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我发的上一个帖子,先了解一下saito发动机的结构

好的兄弟,再问一下,事后油是从我图中的4滴入再转动发动机还是从8中滴入再转几圈发动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兄弟,再问一下,事后油是从我图中的4滴入再转动发动机还是从8中滴入再转几圈发动机?

看你用的什么油了,如果是ys油的话不需要用事后油的,而且你是买的m33+82捆绑套装的话,那就是国行,可以进国行ys saito的微信群里面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油了,如果是ys油的话不需要用事后油的,而且你是买的m33+82捆绑套装的话,那就是国行,可以 ...

我在那个群里,那个群聊的东西太高端了,我在里都不敢说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那个群里,那个群聊的东西太高端了,我在里都不敢说话

你可以问发动机的问题的,我也在那个群里,大家都很乐意给你解答的,你现在最好还是先研究下说明书,逛逛论坛研究下发动机,最好就是能找到本地的模友教你,研究清楚了再启动磨车

网友:
还有,才发现你副油针标错了…应该是风门摇臂里面那个螺丝,用一字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油了,如果是ys油的话不需要用事后油的,而且你是买的m33+82捆绑套装的话,那就是国行,可以 ...

这个群咋进啊?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先占个位

网友D:
1 银色带棘轮的是大油针,控制中高转速和供油,黑色塑料拉臂中间的那颗铜质的小一字螺丝是小油针,控制怠速供油和转速。这两个油针默认因该是磨车位置,磨完车要调校,也是今后使用中最重要的两个调整部件。关于调校参考说明书,或相应帖子。
2 加减油方向风筒的开合方向
3 对,最好装一个电子控制的火头,用遥控器来控制点火
4 5 6 对的
7 楼上已回答
8 9 对的,已回答

问题
1 不需要
2 不用一定要堵住,买个点启动器,油针设置正确的情况下,点火后转几下就能顺利启动
3 见上
4 风门关死即熄火,怠速的话需要开一点点风门,futaba 有油机专门的熄火选项,必须把3通道设置到Thr而不是MOT
5 必须要油滤,用一段时间杂质就会堵住油针,发动机推高速容易熄火,这时候再怎么调整也无济于事,接在油箱出油端即可,用滤网的那种,不要用铜烧结
6 用丁晴胶,白色的那种,其实就是液态橡胶,起到密封和防止松脱,很管用
7 用YS油免维护,其它的话,将事后油滴入化油器,然后逆时针用力拨动几下桨即可
8 上面说了,具体细读说明书,0间隙,但注意不要过紧压到气阀,恰好接触最佳
9 对新手来说注意的东西很多,请细读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银色带棘轮的是大油针,控制中高转速和供油,黑色塑料拉臂中间的那颗铜质的小一字螺丝是小油针,控制怠速 ...

三通道设置到thr我至今没找到,请问是关联菜单下的哪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通道设置到thr我至今没找到,请问是关联菜单下的哪个选项?

我是14SG,在Function(功能设置)下设置。你18sz的话,应该就是对各个通道进行映射设置的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银色带棘轮的是大油针,控制中高转速和供油,黑色塑料拉臂中间的那颗铜质的小一字螺丝是小油针,控制怠速 ...

这台发动机启动的时候总是吸不着油,每次都要去堵一下风门,吸一点油之后才能打着火,结果就是费事而且油会从风门滴下去很多,请教有没有什么办法更方便的启动(手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问发动机的问题的,我也在那个群里,大家都很乐意给你解答的,你现在最好还是先研究下说明书,逛逛 ...

这台发动机启动的时候总是吸不着油,每次都要去堵一下风门,吸一点油之后才能打着火,结果就是费事而且油会从风门滴下去很多,请教有没有什么办法更方便的启动(手拨)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9-06-19):
引用 楼主:
这台发动机启动的时候总是吸不着油,每次都要去堵一下风门,吸一点油之后才能打着火,结果就是费事而且油 ...

任何发动机都要预进油到化油器口,不停滴油是你油箱安装太高了。四冲要手拨拆下火头直接往缸里滴2,3滴油就好,推荐用启动器吧,省很多事

网友(2019-08-06):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油了,如果是ys油的话不需要用事后油的,而且你是买的m33+82捆绑套装的话,那就是国行,可以 ...

Hello 请问微信群号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那个群里,那个群聊的东西太高端了,我在里都不敢说话

你好 请问齐藤群号多少 我想加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请问齐藤群号多少 我想加入谢谢

微信搜“seven198592” 这是国内代理saito发动机的老板,他会拉你进群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微信搜“seven198592” 这是国内代理saito发动机的老板,他会拉你进群的

seven198592
楼主怎么搜不到撒

楼主:
引用 网友F:
seven198592
楼主怎么搜不到撒

那可能是他设置了不允许通过微信号搜索,你搜:18013583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