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涵道怎么选。

楼主(2019-05-19):
银河和新电饭煲看参数银河效率很低呢…新电饭煲声浪能和银河比吗?

网友:
动力看内转电机型号越高推力越大,声浪要看叶片数量越多越好听

网友A:
飞翼80的内转声音已经很好了

网友B:
银河涵道谁用谁知道,那推力...那声音.....真心太完美了!贵不是没理由的!

网友:
并且同大小的涵道里,银河的推力是最大的!毋庸置疑!

网友:
同样大小的涵道,一般推力越大力效越低,只有相同推力来比力效才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河涵道谁用谁知道,那推力...那声音.....真心太完美了!贵不是没理由的!

电饭煲对比起来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翼80的内转声音已经很好了

飞翼电饭煲声音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翼电饭煲声音怎么样呢

很好,但是我没用过银河的涵道,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银河更好。但是我用过RC的6S 64涵道,动平衡一流,就是比较耗电,感觉KV值偏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