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迷你直升机大的是什么级别

楼主(2019-05-19):
比伟力k110,华科尔minicp大一个级别的直升机有什么选择,主旋翼直径30厘米左右的

网友:
伟力好像有个130级吧!

网友:
200级的  以前ep200不错

网友:
v120。自己攒一个也行,网上有卖空机的,皮传,轴传都有

网友A:
伟力K130是不是这个品牌的最高端的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伟力K130是不是这个品牌的最高端的产品了?

伟力直升机有:911(4通道耐炸),V912(4通无刷),V950(250级别六通),977(不支持futaba),XK100(有刷电机),XK110(最成功),XK120(2S),XK123(三桨),XK124(四桨仿真机),K130(算是最高级吧)

网友:
楼上伟力大托托

网友:
10楼分析的好!

网友(2019-08-10):
我有一个华科尔v120在咸鱼

网友:
樓下說700以下的都是小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