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TK-6.0专题】升级201905版固件后,6.0主板竟然可以这么玩了!

楼主(2019-05-19):
经过大半年的市场检验,恒龙的6.0通用主板在圈子内经受住了玩家们的考验,赢得了越来越多玩家的好评。
根据测试员和玩家的反馈,恒龙继续给6.0主板进行了数次升级,每一次都是朝着更好用,更可靠的方向改进。
今天笔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测试版(Ver201905)的6.0会有什么不一样。

3个不同时期6.0主板:

硬件方面,通过观察主板的基板,可以发现那颗最大的电容指标有所提高。
另外,在4路电机的电极之间,增加了小颗粒板载电容,这样的改进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和抗瞬时大电流冲击能力:

基板印刷文字、电极间电容区别:

能通过外观识别到的主板硬件区别仅此而已。经测试,不同批次的6.0主板都能正常与第一批次的6.0发射端配对。
下面进入重头戏部分,笔者要跟大家分享新版固件下,6.0最了不起的变化:
1、超级细腻的操控手感。
经过恒龙攻城狮不懈努力,Ver201905版本的6.0可以做出非常细腻舒适的形式动作。
在此有必要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恒龙的控制逻辑:
恒龙的操控方式,是一种双电机混控的“模拟双流”控制逻辑。
在不给油门舵量的情况下, 直接打转向通道的舵量,坦克进行中枢转向,这就是双流传动的表现。
恒龙老版的主板,在极低速油门区间,如果进行转向操作,非常容易发生突然大舵量转向,即坦克发疯一样转圈,这种体验非常糟糕。
而新版固件专门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优化,经过笔者测试,坦克能够在极低速区间做出非常细腻准确的动作,操控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本文所附带视频中,大家可以看到,安装有6.0V201905的三号突击炮在障碍物中毫无顾忌的精准穿梭,这在以前的固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2、双杆操控。
恒龙长年以来,都采用的美国手固定翼控制手法,即一根右杆进行全部底盘行驶动作:

而到了Ver201905版的6.0上,新加入了双杆操控模式:

在双杆控制模式下,玩家可以更专心致志的进行精确控制,其中的好处相信很多日本手航模玩家都有体会。
3、双流驱动模式。
双流驱动模式,这次是正儿八经的真双流模式,如果玩家购买市面上的双流波箱,就能得到更舒适的操控体验。
题外话……恒龙以后是不是打算自己造双流了?
4、高低速模式的彻底确立。
6.0在曾经刚刚发布时,高低速模式还处于一种非常保守的测试阶段,通过大半年实测,目前确立更明晰的差异体验。
16比例的坦克终究需要照顾到在狭小地域行驶,因此专门设立低速区间能够增加坦克的可玩性。
以上,便是此次分享的内容,最后是测试视频,谢谢大家!
=================================================
以下内容于2019年7月11日更新:
根据不少玩家的反馈,现补充一些说明内容。
以上图文中的“Ver201905”等字样,是以本人收到测试样品的日期而定的名称,并不是指上市时间和官方版本名称。
玩家买6.0主板时,请注意:蓝色或绿色基板颜色并不是区别最新固件的标准,而要问卖家主板有没有切换双杆操作功能,只有最新固件的主板才支持切换双杆操作、以及双流。
按照工厂的物料流水进度推测,2019年7月以前出厂的坦克主板都是中间版本的固件,而最少也要到2019年7月以后才会逐渐生产最新固件主板。

网友A:
作为第一批就够买了6.0的玩家,我现在觉得很心痛。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可以免费升级吗?

网友:
恒龙越做越好了,希望以后可以多出些车型

网友B:
作为6。0的早期消费者,希望可以升级。。另外出个便宜点的双流吧

网友:
上周在HL旗舰店下单的豹二,升级了金属套装,不知道能否赶上新的6.0固件

网友:
恒龙这次表现太好了,希望多出新品,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第一批就够买了6.0的玩家,我现在觉得很心痛。

目前恒龙还没有一种比较正式、便捷的固件升级渠道,但是也别心痛,手里有旧固件6.0主板的玩家可以进Q群“恒龙模型官方群”,找恒龙的攻城狮沟通一下,通常群里的攻城狮都会很热心的帮忙。

网友C:
想问一下现在如果买6.0主板是不是都可以是201905的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现在如果买6.0主板是不是都可以是201905的固件呢??

还不是,201905还是测试版,目前只能保证买T72一定是201811版,而其它6.0坦克混杂着201809和201811

网友:
感觉坦克还是双杆操作靠谱,我用的双流波箱,AT9S控,改成双杆控制以后感觉比单杆好操作很多。个人认为加入双杆操作是很大的进步,可以减少操作造成的转向对油门的影响。希望恒龙以后可以加入更多齿比的波箱可供选择,二战坦克还好,现代坦克跑起来完全没有那种飞沙扬尘的感觉,现在的1:40波箱,扭力有余,速度不足。

网友:
很棒还带双流

楼主(2019-07-11):
根据不少玩家的反馈,现补充一些说明内容。
以上图文中的“Ver201905”等字样,是以本人收到测试样品的日期而定的名称,并不是指上市时间和官方版本名称。
玩家买6.0主板时,请注意:蓝色或绿色基板颜色并不是区别最新固件的标准,而要问卖家主板有没有切换双杆操作功能,只有最新固件的主板才支持切换双杆操作、以及双流。
按照工厂的物料流水进度推测,2019年7月以前出厂的坦克主板都是中间版本的固件,而最少也要到2019年7月以后才会逐渐生产最新固件主板。

网友:
看到出6.1,是跟楼主的ver201905一样吗?

网友:
期待恒龙能出千元级的塑料版1:8坦克

网友:
发现淘宝还没有最新版的6.0,不知道要多久才上架

网友(2020-06-07):
请问6.0主板音频输出功率范围是多少啊,想换个好点的音箱,不知道换多大的,谢谢。

网友(2021-03-20):
您好, 我有買一輛虎一6.0, 想把砲塔改裝成電動連發水彈槍, 所以把水彈槍的線路接上主控板的cn10頻道上,
結果發現, 砲塔旋轉與砲塔上下的同時, 水彈槍不能發射,
請問cn10頻道跟cn3與cn4是無法同時動作的嗎?

這個問題能夠解決嗎?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