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速 Sonicmodell ZOHD Dart Wing V2 前掠翼首飞成功

楼主(2019-05-19):
     首先感谢中航电ZOHD-固定翼飞行器制造商送的音速 Sonicmodell  ZOHD Dart Wing V2 前掠翼飞机,拿到快递的时候真是眼睛一亮,这么可爱。而且完成度达到了100%,基本不用胶水,除了螺丝就是磁铁,半分钟就能拼完。
     一起来看看

机翼磁铁连接

      送的是KIT空机,没安装舵机电机。自己马上动手安装。
      我的配置是:
     电   机:   2206 2400KV
     螺旋桨:   KMP6*3
     舵   机:    银燕ES9051 4.3g数码舵机
     电   调:    好盈天行者30A
     电   池:   1300mA 3S 25C
    这个配置推重比能达到1:1.5以上,很给力

    安装没什么特别之处,和安装其它飞机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厂家在机翼与机身连接处用了一个3P的快插件用来连接舵机,而我没有那个舵机,所以要把快插件弄掉

快插件图片

弄掉后的样子

这样舵机线就能顺利穿到机身里面。

装好的效果

安装好后,动力和舵面测试

迫不及待试飞

降落妥妥的

从试飞情况来看,飞行速度比较快,速度与激情,第一次玩前掠翼,总体感觉良好。
机翼下的CG是厂家标出的重心位置,试飞后,重心移到红圈位置比较合适。

最后美女提机回家

网友:
求美女回眸一笑!

网友A:
起飞手抛吗?不打手吗?

网友B:
哎,上次没装小翼强行飞,飞了8分钟螺旋,找不到了便携性很好的飞机,可惜了,提醒大家有问题不要强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手抛吗?不打手吗?

手抛,不会打手,我以前也有这顾虑,抛了几次发现顾虑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上次没装小翼强行飞,飞了8分钟螺旋,找不到了便携性很好的飞机,可惜了,提醒大家有问题不要强行飞

前掠翼滑翔性能差点,而且速度慢了打副翼容易失速,所以这飞机还是不要把电池飞空

网友:
样子挺呆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掠翼滑翔性能差点,而且速度慢了打副翼容易失速,所以这飞机还是不要把电池飞空

前掠滑翔性能差?不会吧,有道alula就是前掠翼,滑翔挺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上次没装小翼强行飞,飞了8分钟螺旋,找不到了便携性很好的飞机,可惜了,提醒大家有问题不要强行飞

没有垂尾还能飞?有飞控吗,还是纯手动飞,理论上没有垂尾的前掠翼是没有航向稳定性的,你居然可以坚持8分钟。。。太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垂尾还能飞?有飞控吗,还是纯手动飞,理论上没有垂尾的前掠翼是没有航向稳定性的,你居然可以坚持8 ...

有飞控哇,没有的话,估计很难飞起来,就不会丢了

网友:
可以试试F1 wing。比这个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飞控哇,没有的话,估计很难飞起来,就不会丢了

没有飞控,不敢飞远,主要是看不清

网友:
我一直都不愁飞得快,反而总是怕慢不下来~

网友(2019-08-06):
兄弟这个图传天线放哪儿

网友(2019-10-08):
老哥能不能看看那个快插头是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机翼有做其他以外的加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