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电调主动水冷行吗?

楼主:
查看数: 1542 | 评论数: 18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9-5-19 20:17

正文摘要:

买了铜管,奈何太硬了,就这样把水管裹电调上管事吗!?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胶水的作用,不是防水的作用

胶水的作用其中之一有防水
胶水的作用其中之一有导热
胶水的作用其中之一有填平缝隙
胶水的作用其中之一有紧固发热源和散热片

我猜测你问的作用是导热,这个要看胶水和垫片的导热系数,不同品牌和不同型号之间都是有区别的

卡夫特导热胶水导热系数 2.0左右 问题:拆除麻烦
某品牌红色散热硅胶片【导热系数:6.0W/m.k】  问题:需要紧固
cpu导热硅脂轻松可以买到 12W/m.k      问题:需要紧固,高强度震动会挤出甚至失效
(参考具体参数)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的效果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毕竟还要看散热片以及接触面积,综合实际使用的情况和工况,
可能导热性能不需要有多么强大,但是需要结构强壮(我以前的摩托车缸头上用导热胶水粘散热片)
或者我只需要尽可能好的散热效果完全不需要强度(比如主板上的cpu)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热垫片+散热片+尼龙扎带   优点:方便拆装维修,更换mos管
缺点:不防水

我说的是胶水的作用,不是防水的作用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导热硅脂和导热硅胶都起到导热作用,但是导热硅脂没有胶水的功能,而导热硅胶有胶水的功能,如果不 ...

导热垫片+散热片+尼龙扎带   优点:方便拆装维修,更换mos管
缺点:不防水

导热胶一旦需要拆除,用刀铲掉散热片,然后把残留在沟沟缝缝里面的胶刮干净才好更换mos管
优点:方方面面都涂抹到位可以很好的防水。

缺点:增重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对管事是这么定义的了,如果你拆开热缩管会发现有一面,全都是mos管。
你这样弄会有部分mos接触不到, ...

请教,导热硅脂和导热硅胶都起到导热作用,但是导热硅脂没有胶水的功能,而导热硅胶有胶水的功能,如果不用导热垫片,直接改用导热硅胶,效果哪个好?
引用 网友C:
铜的硬 买铝管啊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保温,不是散热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加散热把电调扔船舱也可以吗

我那是飞机配件,2212电机加30A电调,放舱里也不会太热。

引用 网友G:

风动船没必要水冷!风冷即可!另外,做好防水是必要的!!!
引用 网友A:

看到船和无刷了,好像是12A的电调就够了,你这个电调好像是30A的,应该不怎么发热的。

先随便放个地方吧,热了就放在靠近螺旋桨的地方
引用 网友H:
新的铜微管管要退火,退完火就软多了,就是在火上烧红后自然冷却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样不行,淘宝有电调水冷散热片卖。还有我的风动船都没加散热,跟船比起来空气螺旋桨负载还不算大。

不加散热把电调扔船舱也可以吗
引用 网友E:
这样不行,淘宝有电调水冷散热片卖。还有我的风动船都没加散热,跟船比起来空气螺旋桨负载还不算大。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除了船以外 散热片+风扇完全够用。。
你这折腾的方向就不对。。。要有水冷块覆盖mos管,电脑的水冷头了解 ...

风动船,没法被动水冷,,,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你对管事是这么定义的了,如果你拆开热缩管会发现有一面,全都是mos管。
你这样弄会有部分mos接触不到, ...

谢谢指导,谢谢
引用 网友A:
看你对管事是这么定义的了,如果你拆开热缩管会发现有一面,全都是mos管。
你这样弄会有部分mos接触不到,也就是散热不均匀。

建议拆开热缩管,然后采用  电调、导热垫片(软)、均热板、导热垫片、铜管   这样的组合,由于导热垫片软的而且有一定的弹性,该组合可以用尼龙扎带紧固组合。

其中的难点是铜管的焊接,需要用到喷枪和180度的弯头

另一个方案就是不用均热板,直接电调+垫片+扁铜管,铜管压扁,用密封胶封两端并插上接头,用接头+硅胶管的组合代替弯头。

压平铜管,有条件可以用台钳,没有台钳用冰棒的木棍限高,用擀面杖一点一点的压。
下图所示的口就是用冰棒的小木棍堆叠组成,铜管放在中间,就能保证压得一致。

口_____口
////////////
引用 网友I:

除了船以外 散热片+风扇完全够用。。
你这折腾的方向就不对。。。要有水冷块覆盖mos管,电脑的水冷头了解不?就那类似的
船的话水泵都不用,船一开动,水就会流进水冷块给MOS管降温,但非要主动也可以。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散热片不是更好,这样接触面几乎没有。。。。根本起不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