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手小白入门FPV对18650电池的误解,

楼主(2019-05-19):
首先18650 分动力性容量型, 0循环 拆机,全新。进口国产 ,下面拿市面上主流的几款 0循环拆机18650 讲解。

LG3200  松下 3200 最大8-12a

三洋 松下ga最大10-14a

索尼vtc6 最大25-35a

以上最大电流只是峰值,电压会拉到3.6以下!属于正常现象!!

在由于18650的特殊性,请关闭电调低压保护 ,以及飞控低压返航功能,有的电调关闭不了的可以设置在2.7V。

飞行中同套配置在起飞,动力上会比锂电大概弱百分之20左右!

起飞进入巡航后感觉不出来,感觉不习惯的可以适当加大螺距,(参考值1-2的螺距)

关于满电,电压,在充电器上,看着充满4.2 或者4.205 左右。但是第二天飞时发现只有4.15了,这属于正常现象。
航模充电器在的充电功率相对18650还是有点大。

多p情况下会发生4.15  4.12  4.1 这种不同电压属于正常现象!多P 不像普通锂电池是单P  。

远航飞行中当电压拉到3.6左右就可以准备返航了,大致还剩50左右电量。

关于降落电压,  当单节电压在天上巡航时掉在3V左右就要准备降落了,如果爬高也可以压杆准备降落,

极限下飞机调试很稳定可以放到2.3V 才会停止动力输出。

油门越大放电容量越小!

LG3200实际在3050-3150之间,   内阻16-22左右,

  ga  实际容量3300-3380之间。内阻6-26以内

c6实际容量2880-2950之间 内阻12-20

内阻容量大小取决于放电使用情况。飞机起飞过后5秒以内收油门! 平飞小胖大胖这种飞机超过10 a的建议用vtc6电池!

长时间暴力飞行,会导致电池内阻增加,容量衰弱,

测试内阻低于500元以下冲电器。都是闹着玩的,特别是艾斯特或者说刷机的b6什么的低端充电器,测试内阻可以购买200左右的专业设备!!或者500元以上的充电器!!!

关于容量测试,电池充电电流严格按着淘宝要求电流设置充电电流。然后进行小电流深度放电,到2.5以下!再放置2小时进行小电流充电!! 相差标称容量±10 属于正常现象。

关于放电峰值。

以下均为实际飞行多年总结。

4S类型。

        4S1p放电大概15a峰值 。

        4S2p放电大概27a峰值 。

        4S3p放电大概38a峰值 。

        4S4p放电大概42a峰值 。

4p以后持续电流峰值基本在40a左右。

所有电池组,达到峰值压降会在14.8左右或者更低,电池会急剧发热,所以起飞后10秒之内需要收油。

油门收到巡航油门时电压会慢慢回到15.6左右。

6S类型。

       6S1p放电大概15a峰值 。

       6S2p放电大概27a峰值 。

       6S3p放电大概38a峰值 。

       6S4p放电大概42a峰值 。

        6S5p放电大概45a峰值 。

        6S6p放电大概48a峰值 。

        6S7p放电大概52a峰值 。

7p以后持续电流峰值基本在50左右。

所有电池组,达到峰值压降会在22v左右或者更低,电池会急剧发热,所以起飞后10秒之内需要收油。

油门收到巡航油门时电压会慢慢回到23.6左右。

关于充电电流,以及放电毫安,冲电器选择。

由于18650的特殊性,导致在充电以及放电峰值上有一些不足,使用充电中微微发热纯属正常现象。

关于,冲电电流。

1-3P(2-5A以内),4-8P(5-8A以内)。电流越小越好,大电流冲进去的容量是虚电。

关于,放电毫安。

拿3500毫安计算,实际飞行中,起飞后半油门正常巡航,放电3000-3100左右,大概放电容量占电池容量百分之85。(电流越小放电越多)

一直大油门峰值放电估计2000也放不出来。

关于,充电器,以及模式,飞行放电电压。

在冲电器选择上尽量选择好一点的充电器,起步200元以上的充电器,充电过程,以及模式,与普通锂电一样。

实际飞行中巡航下模式下,单节极限2.8V必须降落,不然等着捡飞机。

关于市面普通载机电装推荐

1米左右,几款小飞翼,和小天天行者,小双发旅行者,冲浪者,赛斯纳, 建议使用4S1P就可以实现60左右分钟巡航了,

有时候还可以飚一下动力相对充沛。

小胖子,1.2米小猎鹰,12款1680 1720 ,c1 x5,FX61,这几款一般4S3-6p 推荐电机kv值900-1100  。

(动力适中,如要爬高动力大推荐6S2-5P)

大胖子,X8,云团,胖妞,FX79,之类的大载机,推荐6s5-12P推荐电机kv值460-650  。

网友:
讲的明明白白

楼主:
18650相对 传统聚合物电池同等重量下在容量上提供高百分之20-40左右,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革新前,18650针对在轻量化多轴以及固定翼上面续航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楼主:
从2015年开始大概接触航模18650的使用 四年多了,一开始国内键盘手,都是持有怀疑态度, 从盘式多轴电机上 固定翼 一步一步走来真的历经磨难

楼主:
从接触FPV到现在一路上坎坎坷坷,

一套天捷力小胖子总航程超过200km的电装配置公布

6s4p   丹锂  2814 650kv  APC  1050  40A飞腾   起飞重量2.2 kg  航程 180km 以上

6s3P   朗宇 3508 580kv 1155 40A飞腾 起飞重量1.8kg左右 航程160KM 以上

一套天捷力大胖子总航程超过250km的电装配置公布

丹锂4130 450 kv    APC 1680     60a丹锂

楼主:
大胖是加长用6s12p

楼主:
参考起飞重量5KG

楼主:
天行者  X8  300km 航程配置   双天4255  1580 cam   80A 好赢铂金     参考起飞5.6KG

楼主:
以上配置为个人4年通过不停测试的   还是希望 兄弟们少走弯路一步到位,

网友A:
请问还需要加保护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还需要加保护板吗?

保护板子只是针对普通电器使用,无法查看电压  ,如果飞机加保护板也可以 ,但是重量上多几十克, 比如 4s3p我加了一个 45A保护板  保护板电压3.2  那么飞机起飞 电压大于40就会直接失去动力  ,低于3.2也是  直接保护,所以对于保护板  航模是不需要的

楼主:
大家都少走弯路多好的

网友B: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周末刚收到你店里买的6s3p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子只是针对普通电器使用,无法查看电压  ,如果飞机加保护板也可以 ,但是重量上多几十克, 比如 4 ...

谢谢,有平衡头的焊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周末刚收到你店里买的6s3p电池。

原来是这样 ,祝大佬爽飞

网友C:
这个不错,老板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周末刚收到你店里买的6s3p电池。

那个店铺?

网友D:
其实怀疑态度主要还是被国内一些不良商家带坏的, 虚标18650或26650锂电池容量,加上这类电池本身放电倍率就低,造成了一飞就没电的现象。因此骂声不断

网友:
这帖子不错,给新手详细介绍了18650的各种特性和选择方案

网友:
另外就是电池组的制作,最好0.2纯镍片,不然发热更严重。10a放电,镀镍的撑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怀疑态度主要还是被国内一些不良商家带坏的, 虚标18650或26650锂电池容量,加上这类电池本身放电倍率 ...

怎么说呢,接触这个东西这几年 ,从入门到自己开店,接触很多人,不部分说18650不行的 ,只有两种人,  航模圈子所谓的老师傅 不肯接受新的事物,, 还有一部分就是 5毛包邮的低能儿。几块钱就想买正品,就像马云的 几十块想买AJ  。这两类人阻碍了航模发展。

楼主:
自由神模型

网友E:
个人乐意接触新事物,但对18650用在航模上做动力电还是不感冒,可能是个人飞的比较暴力吧,不整续航,不远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接触这个东西这几年 ,从入门到自己开店,接触很多人,不部分说18650不行的 ,只有两种人,   ...

我身边的模友大多被灌输了单片电压低于3.7V就不能再飞了的观念,以bb响报警为电量耗完的绝对标准,很少有人懂得内阻对压降的影响,以致于一些内阻较大但实际容量并未明显衰减的老旧航模电池在他们手上无法使用,而18650在特性上刚好和这种老旧电池相似,于是大多数人会直接认为18650不适用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身边的模友大多被灌输了单片电压低于3.7V就不能再飞了的观念,以bb响报警为电量耗完的绝对标准,很少有 ...

都是所谓多年的老司机误导新人,阻碍了航模的发展, 就像很多无人机公司或者圈子,老师傅通常会说,我都玩了20年了 几十年了什么的,其实只是一些皮毛,烂泥扶不上墙的。涉及一些FPV无人机这类超视距的基本一问三不知。身边有许多这类所谓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乐意接触新事物,但对18650用在航模上做动力电还是不感冒,可能是个人飞的比较暴力吧,不整续航,不远 ...

谢谢大佬为航模爱好付出一份坚实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老板牛人

纯属新人,

网友G:
请问4S3P16.8V放到几伏就必须降落?

网友A:
大哥能不能发下3s2p和3s3p平衡头的焊法,图片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能不能发下3s2p和3s3p平衡头的焊法,图片也行

首先 3s2p      把电池摆好   2个一排 正对正负对副 并联在一起用502粘死 ,
     最后6节电池成了 3组  2S1p

再把他们一起 排成3排    1和2 的正负相连  2的正  和3的负相连    和然后拿502  把他们粘接死。

串联起来就是11.1 V  1的负就是电池组合的负   3的正就是  电池组的 正

焊机平衡头 4条线 从红色 第一条焊接在  3 的正级   , 第二条焊接在 3的负级   第三条焊接在  2的正级   第四条焊接在 1的负级

然后就可以了   如法炮制   3S3P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4S3P16.8V放到几伏就必须降落?

10.9V是极限  ,12V以下就没什么力了  。看飞机大小稳定性  极限我测试10.6V  10.8 V左右  我的飞机平飞2A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店铺收藏啦

谢谢老板支持 】

网友G:
楼主什么飞机,平飞才2A?

网友I:
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是真假难分,假电池,虚标容量,二手充新,实在是太难分辨了。

网友J:
多谢楼主分享专业的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谢楼主分享专业的经验啊。

为人民服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什么飞机,平飞才2A?

平飞2a只要是600g以内的小飞机都可以做到这个电流,低于450g  1.5a就可以了,这个已经很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是真假难分,假电池,虚标容量,二手充新,实在是太难分辨了。

不贪图便宜,不会上当,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从接触FPV到现在一路上坎坎坷坷,

请问大神你的小胖子180公里的怎么重量怎么控制在2.2kg

网友I:
不贪便宜,也会上当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大神你的小胖子180公里的怎么重量怎么控制在2.2kg

轻点,40a  2814  穿越图传, 6s4p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贪便宜,也会上当

是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很有用 收藏下 谢谢

网友L(2019-06-23):
为啥我搜不到自由神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啥我搜不到自由神模型

右上角,筛选,选择按店铺名

网友:
楼主如果再来一点18650炸鸡后分析就更好了,一直担心这种钢壳的电池严重炸鸡时会不会爆炸,钢片乱飞的情况!有没有做过极限测试

网友M:
引用 楼主:
都是所谓多年的老司机误导新人,阻碍了航模的发展, 就像很多无人机公司或者圈子,老师傅通常会说,我都 ...

那些人属于器材党,只买贵的,钱多所以就懒得动脑子和懒得尝试的!

网友M:
楼主给个18650在严重炸鸡情况下的安全性测试报告就好了还有过冲和短路等等情况下的安全性测试报告
有点怕这种钢壳电池的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给个18650在严重炸鸡情况下的安全性测试报告就好了还有过冲和短路等等情况下的安全性测试报告
有点怕 ...

后期更新,最近在测试小胖240KM的动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是真假难分,假电池,虚标容量,二手充新,实在是太难分辨了。

物美价廉与拼多多。现实问题,不是假货多,是假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些人属于器材党,只买贵的,钱多所以就懒得动脑子和懒得尝试的!

是的。误人子弟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给个18650在严重炸鸡情况下的安全性测试报告就好了还有过冲和短路等等情况下的安全性测试报告
有点怕 ...

好的。最近抓紧。现在已经辞职了,全职做淘宝和飞机测试。

网友N(2019-07-30):
有一句不是不太明白,多p下电压有少量不同,多p下焊接到了一起怎么测量单节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一句不是不太明白,多p下电压有少量不同,多p下焊接到了一起怎么测量单节电压

多P会有并联的,电池内阻不一样,相互之间有微小充放电平衡过程。测出来的也是两节或多节并联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天行者1900配的就是4S3P  14000MAH的18650电池,满电16.8V起飞,12V落地,平飞巡航8A左右的放电电流, ...

根据风向判断返航距离,高度,适当的进行返航, 标称容量百分90左右为实际飞行容量,测试前通过飞控电流,与充电器做配对,确保电流计正常。我们飞行一般是逆风出去  8500毫安 逆风出去,极限放5500 就差不多了,再多就不一定回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一句不是不太明白,多p下电压有少量不同,多p下焊接到了一起怎么测量单节电压

多节并在一起 充电器就会将他平衡,

网友:
淘宝店是多少?

楼主:
自由神模型  ,需要筛选按店铺名。不然找不到

楼主(2019-08-29):
小胖 单次飞行里程252 km遥遥领先 业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接触FPV到现在一路上坎坎坷坷,

这动辄2kg的飞机怎么起飞啊?手抛感觉好难的样子,滑跑起飞吗?

网友P(2019-10-04):
有用,受教了!待我东山再起之日,再入FPV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用,受教了!待我东山再起之日,再入FPV之路!

看来兄弟经历了大起大落呀

网友:
你的店铺是叫什么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兄弟经历了大起大落呀

会回来的,这个时间不会远了!

网友(2019-11-19):
帮楼主补充一个动力型电池的循环寿命,以三星的30Q为例,3000mAh容量(典型容量2900mAh),以10A放电,大约250个循环后,容量下降到初始容量的60%,大约1800mAh,是否划算,还要算个经济帐。

网友:
楼主用心了,分析得很细

网友(2020-02-13):
引用 楼主:
18650相对 传统聚合物电池同等重量下在容量上提供高百分之20-40左右,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革新前,18650针对 ...

长期保存对容量和性能是否有影响? 楼主能否解答一下?
自己有多块(>10)自组的4s2p三星30Q,这两年飞的少,不飞的时候先充到3.75v,然后半年补一次电。

网友:
我买的三洋电池 内阻一致性挺好的,没楼主说的那种差那么大。基本上正负2之间9-13这样子。容量也是足足的。没楼主说的差百分之十 都是超容量的,也许是俺的充电器不好哈  XTAR的VP4plus  价钱也便宜。4s3p 在飞机上服役挺好的没啥问题,放电30A轻松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天行者1900配的就是4S3P  14000MAH的18650电池,满电16.8V起飞,12V落地,平飞巡航8A左右的放电电流, ...

实际电池放电不是一个正比例函数,而是先慢后快的

网友:
学习了,深度好文。

对用18650电池的启发很大

网友Q:
我就问一个问题,串联电池的铁(也不知道是不是铁的,亦或是铜铝什么的,请赐教)皮是怎么焊接在电池的正负极上的?是用普通焊锡和电烙铁吗?

网友(2020-03-22):
看完好文章要顶起来啊

网友:
留名收藏,待有空细细拜读

楼主(2020-05-07):
最近一年很少上论坛,19年初裸辞了,这段话送给与我对立面的朋友,友商技术无罪,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技术需要革新,长江前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祝模友们爽飞

网友:
现在都用21700,而且自组电池这行水太深,拆机充新的、换皮的、国产充进口的等等,还是找有信用的店买,不要贪图便宜,电池好不好只要一测内阻就知道了,不行的,旧的电池内阻都比较大。

网友:
就这家买的电池照样不行

网友R:
天行者1900 , 郎宇2820 110KV 9寸桨,60A电调,想能飞40分钟以上,求哪种18650电池合适?

网友:
我现在开始用21700了,dart  3s1P      御猫4s2P,4800容量很不错,个人放过4200,不敢再低了。比18650重40%。

楼主(2020-06-07):
引用 网友Q:
我就问一个问题,串联电池的铁(也不知道是不是铁的,亦或是铜铝什么的,请赐教)皮是怎么焊接在电池的正负 ...

有专用的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天行者1900 , 郎宇2820 110KV 9寸桨,60A电调,想能飞40分钟以上,求哪种18650电池合适?

所有18650都可以,你p数够了,电流完全可以支持。所以4s3p就可以了重量600g和4s5200锂电重量差不多,正好可以压住头,只要你正常油门巡航,60分钟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估计你买假货了,或者你电流太大

我的意思不敢再低,是损伤电池,不是不能继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