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重心如何查找 希望大神指导

楼主(2019-05-19):
直升机电池安装位置 重心如何查找

网友:
手握旋翼头  平放 机头尾巴都不翘就ok

网友:
有三轴陀螺仪,只要不是太离谱没啥问题。如果追求极致的飞行性能另说

网友:
重心在主轴就是对的

网友A:
在别的群里问过这个问题,被各种表情包嘲笑,正面回答的只有一个人。今天终于有个答案了…航模的精神不一定是不买个18sz的控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应该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航模,聚在一起,乐在其中…

网友:
装上电池(大概位置),带上头罩,装好大小桨,手握住旋翼头中联,旋翼头朝自己,脚架朝外,这个时候机头机尾是平的就是中心对了,不然就要调整电池位置。楼上说得对,现在三轴陀螺仪可以一定限度的让你不用把重心调的太精准,一般不是翘得很过分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别的群里问过这个问题,被各种表情包嘲笑,正面回答的只有一个人。今天终于有个答案了…航模的精神不一定 ...

关键是直升机重心只要大概就行了,真正重要的还是起飞前陀螺仪自检,你重心再好,自检没水平一样歪

网友:
大桨转到左右两侧,手捏住,看飞机首尾的高低情况。

网友:
王周海以前出视频教过。
装上电池头罩,把大奖展开,手握主旋翼头,将主旋翼垂直于地平面,把机身拨到平行于水平面。如果机头向地面缓慢下降,就是机头重了,把电池向机身方向调整;如果尾巴像地面缓慢下降,就是尾巴重了,把电池向机头方向调整。
调整好后,同样的动作,把尾巴和机头换一个方向,重新测试一遍
如果机身不再动了,那机身的重心动态平衡就做好了。

网友:
以前问过同样的问题,个人觉得最好是自己把飞机重心调好。陀螺仪当然可以纠正,但如果飞机重心本身不平衡,靠飞行调姿,肯定是费能量的,个见而已。

网友:
以前玩lamaIII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推杆,起飞,然后飞机就边后退,边转圈,最后越转越大,没有悬停那意思!
总也控制不好,最后摔断了那个塑料尾巴,然后就一直没弄好,飞机就扔在那好几年了!

网友:
重心在旋翼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别的群里问过这个问题,被各种表情包嘲笑,正面回答的只有一个人。今天终于有个答案了…航模的精神不一定 ...

没毛病

网友:
新手只有不断努力学习,才会不被老鸟看不起,直升机就是时间堆出来的。没办法,慢慢熬吧

网友(2019-09-13):
引用 网友A:
在别的群里问过这个问题,被各种表情包嘲笑,正面回答的只有一个人。今天终于有个答案了…航模的精神不一定 ...

最好笑的就是那样一些人,喜欢嘲笑新人,其实谁不从新人过来?说不定被嘲笑的人将来比那些嘲笑别人的人还要水平更高,且能提问的人,都是爱动脑的人。有些人,还是那句话,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