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s小鸡的选择 前辈来指导下

楼主(2019-05-20):
2s小鸡本人有两台亚拓150算是2s小鸡里性能最好的了 但是2s机太暴力 不好飞 想入1s小鸡飞室内 最想买的是mcps但是手头没有地平线的控 不想再入控了 动辄几千 我手头有仨控了 玩一种飞机就得搞个控 接收买了6个了 每一个都不便宜 每次买一个新控光设置都得研究半天 实在破烦了 现在伟力的k110比较火 不过我个人对伟力的做工实在不感冒而且国产陀螺仪挺差的 我的4架911 两架烧主板了 亚拓也没有1s的小鸡 如果有我宁愿贵点买亚拓 现在只能矮个子里挑精英 这些1s小鸡里 除了地平线以外 其他的能支持futaba控或者jr控的 陀螺仪锁尾好的 求推荐

网友:
没有,自己DIY 吧

网友:
地平线可以用华科尔的D7e、D10控硬件不用改刷Deviation固件就可以对频。你现在有亚拓的可以再加一个cc2500发射模块就可以两种一块对频了。
小机种类多可以用加四合一高频头的控,几乎一控对所有。如果喜欢小控就D7e+4in1高频头(这个需要硬件焊接)也可以用frsky系列的控插成品四合一高频头。现在还有一个jumperT16控也可以加四合一高频头还是彩屏的性价比挺高。

网友A:
我新手,直接上500,非常好飞,不要只想着小的便宜,大的虽然一次性投入高,但那操控不是小机能比的。个人感受,公供参考。

网友:
用d10,市面上的飞机通吃。经典控,可以用到退休

网友:
NCPX/S 和 MCPX/S

网友:
控,玩小机的控用d10刷机或是用jumper 的4合一,通吃所有;
机,其实伟力的110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新手,直接上500,非常好飞,不要只想着小的便宜,大的虽然一次性投入高,但那操控不是小机能比的。个人 ...

500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网友:
伟力110还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手,直接上500,非常好飞,不要只想着小的便宜,大的虽然一次性投入高,但那操控不是小机能比的。个人 ...

有台480 一直在飞

网友B:
mini cp,无刷版,室内玩玩很休闲的,我一个d10,玩遍直升机,穿越机,支持市面上大多数格式,谁买一个飞机换个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 cp,无刷版,室内玩玩很休闲的,我一个d10,玩遍直升机,穿越机,支持市面上大多数格式,谁买一个飞机 ...

买了个高频头 解决了

网友C:
1s还是mcpx没被超越的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还是mcpx没被超越的经典

入了一台 还没到

网友(2019-07-02):
推荐考虑 NCP S2,听说比ncps飞的更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新手,直接上500,非常好飞,不要只想着小的便宜,大的虽然一次性投入高,但那操控不是小机能比的。个人 ...

人家要室内飞,你让人上500打算自杀啊

网友:
伟力110绝对可以

网友(2019-09-10):
自己用伟力的130机身装个1S的飞机就行了,用150X的主板,买个XP7A电调,XP3A电调刷BL,装个1S双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