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船不跑直线,是改船底断阶还是推力线角度?

楼主(2019-05-20):
周日跑光了2块电池,比鸭子好玩。
V型船底,120度。
问题就是不走直线,河里玩的。老是偏左,但是偏的程度不固定,有时很大,有时很小,所以微调无用。

搜了一下以前的帖子,我是改造一下,船底加个断阶还是电机推力线夹角?
断阶如图,就是在船底再贴一层KT板,断阶处多垫一层,断阶高1cm。推力线夹角就是3度右拉。

另外就是,不走直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船底外形不合适?还是螺旋桨的反扭,但我用的电机又不大,2208,KV1200,8*6桨,油门限制在80%以下。

网友:
要加陀螺仪

网友:
给你成品船参考下:前部平整,后部才V。导流线也可以加下。

网友:
从这种船的受力结构上分析感觉它本来就不稳定,加个水舵试试看。

网友:
我以前用水鞋DIY了一个风动船,尾舵面积比较大,有风的情况的下会被风吹偏。

网友:
给你张图片你参考下

网友:
平衡下电机扭矩

楼主:
这么看来要多管齐下了。暂时不做断阶,先把电机拉力线调一下。再调下电池位置。周末看看效果

网友:
进来学习的  近期也想搞一个风动船

网友:
扭矩还是很大的,我1400kv8060桨突然加大油门就会倾斜,要平衡下重心和拉力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