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不能解锁

楼主(2019-05-20):
自稳模式和手动模式不能解锁,但是空中模式可以解锁,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不能解锁的时候,蜂鸣器的叫声是,两短一长,长的那一声鸣叫特别长。

网友A:
电调方面没问题吧?重置一下在重新调试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方面没问题吧?重置一下在重新调试试试呢

电调没问题啊,推单个电机运转都正常,而且空中模式也都正常

网友B:
看看油门那个值是不是在100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油门那个值是不是在1000以下

油门是一千到两千,很精确

网友:
一般油门最低时那个数值在1000以下

网友B:
你先调油门微调,往小调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调油门微调,往小调再说吧

可以airmode可以解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airmode可以解锁呢

airmode解锁完了推油门电机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rmode解锁完了推油门电机转吗?

转呀

楼主:
解决了,4.0.2固件真的是个bug.,我刷成3.5的固件就好了,不能解锁标识,什么都不显示。就是解不了锁,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