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19-05-20):
请问一下这个贴片元件是什么

楼主:
D3应该是二极管吗?

楼主:
这个是锂电保护板,电机卡住了冒烟后没输出电压

网友A:
按常识在电路板上标注D一般为二极管

网友B:
锂电保护板没必要修了,买个新的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保护板没必要修了,买个新的几块钱。

这个有点贵要70多,前段时间烧了个无刷驱动板40还是拆机的装上没原装的有力。这个是大艺电动板手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常识在电路板上标注D一般为二极管

不知道是整流还是稳压的,装快速二极管又怕是稳压,自己不认识贴片元件网上也查不到。这个是18V电板手电池上的

网友:
这个东西没啥技术含量,刚淘宝看了下,30a的也就10几块钱。这个东西就是锂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切断电源,贵的没啥用。根据你电池的电压和使用电流选个保护板能塞进去就行。安装接线也简单。没有保护板也行,平常注意下电池电压别过放了就行,玩模型的都不要保护板。

网友B:
另外你这个二极管烧成这样,大概率不止这一个原件坏了。

网友:
肯定不止这么一个零件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这个二极管烧成这样,大概率不止这一个原件坏了。

目测就这一个,不会修瞎来先把明显的换了。有一次修24管的焊机把逆变板的元件都换完了

网友:
标注D一般为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这个。

网友:
热心肠的好人

网友:
TVS  瞬态抑制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enku.baidu.com/view/6b9e5c0902020740be1e9bc1.html

谢谢,的确是个保护元件。去掉后电池正常有输出电压了就是板子没保护、也买不到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的确是个保护元件。去掉后电池正常有输出电压了就是板子没保护、也买不到这个。

没有这件也可以用·,只是可能容易坏·,淘宝上很便宜几毛钱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