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E-SKY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9-05-20):
之前买了俩e-sky的电调,一直没用上。最近折腾小飞机,这个电调大小正好。拿出来上电一开始没啥问题,后来发现油门加到不到一半的时候电机开始咔咔响,有点像缺项的声音(2212 kv2200)再减小油门响声依旧,彻底关油门后小开油门又不响了。
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但是20a时候电调也不发热,除了响没啥毛病。请教一下大神们是否知道原因?
哦,另外这个电调貌似有缓慢启动功能,油门推到最大后响应才灵活,也许原状是是在直机上用的?

网友:
Esky的直升机电调空载换相有问题的,我以前空载电机咔咔响之后强行加油门,烧过两个Esky电调。

楼主: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确实是在一个2400kv的2405电机上空载发现的。当时赶快拉低油门了,刚才在2200kv的2212加5寸4叶桨,发现情况依旧
是不是说这电调就没法在高kv的电机上用呢?还是彻底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