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MM EPP的加强问题

楼主(2019-05-21):
极度渴望知道:
3MM EPP加强过后,和不加强的情况下,重量相差能多少?(飞机尺寸大概就是平常的F3P)

对于一个30CM的平面,如何加强才能让这个平面抗弯曲抗扭曲效果达到最佳?(用碳片或碳杆最少)

网友A:
抗扭曲的法子之一就是构造多重三角形结构,如用碳杆加斜撑~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扭曲的法子之一就是构造多重三角形结构,如用碳杆加斜撑~ 仅供参考

嗯,的确是正解。

网友(2019-06-20):
把碳片贴在板材截面上效果不错,如果强度还不够,就用细碳杆做三角结构的加固,没别的好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