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mm碳杆与舵臂的连接,尽可能轻

楼主(2019-05-21):
800mm的冲浪者太重了,又在网上购买一堆零件进行减重工作
在此感谢论坛上的各位大大,通过不断的潜水,抄袭了你们的飞机的配置,学习了你们对背推飞机的理解。
再次感谢!!!
还更换了舵机  一个减重10克,机翼里面埋的的玻杆换碳杆

30A的电调换成12A
无刷电机也换小了
电池3S换2S  容量降到850mA

一系列的改动,以上内容在论坛潜水获得

这个碳杆也是学习借鉴  绕棉线绑定滴502 后  才弄出来的

~~~~~~~~~~~~~~~~~~~~~~~~~~~~~~~~~~先这样测试一段时间再说,如果强度不够就在结合面挫平,如果在热缩管上摩擦,就加长金属部分。

楼主:
如果失败,我就找1mm孔径的铝管做连接或者加工类似下图的咬合接口,一边是碳杆,一边是弯金属杆

网友A:
我一般用1.5毫米碳杆做。楼主可以把40A电调放到舵面上让舵机受力,动动舵机看看弯不弯。

网友B:
这么点距离要我就直接0.8mm或者1mm钢丝连了,简单可靠。

那个飞机我猜可能是电机位太靠后,以至于需要比较重的电池压在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1.5毫米碳杆做。楼主可以把40A电调放到舵面上让舵机受力,动动舵机看看弯不弯。

好的  谢谢,正好都有30A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点距离要我就直接0.8mm或者1mm钢丝连了,简单可靠。

那个飞机我猜可能是电机位太靠后,以至于需要比 ...
没有精密称,不过哪怕就这点长度,用手掂已经能够感觉到区别了。

手抛起飞往下栽,趁有风,顶着风抛出才成功起飞,但是速度又太快。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新手,那把我给吓的~~~~~
完全没有了玩模拟器时的淡定。

现在的目标是减轻重量,减轻重量,减轻重量!!!
推力小点,飘飘的飞估计我感觉会好很多,炸机的速度小,质量小,损失也会很小。

网友C:
最近也在分析减重的问题,用高精度电子秤实测了10cm长的钢丝和碳棒的重量分别如下:
直径1.0钢丝 重 0.62克
直径1.2钢丝 重 0.85克
直径1.5碳棒 重 0.26克
直径1.0碳棒我没有货,估计就是0.17克左右
如果尾舵二根拉杆共100cm长,用1.0碳棒比1.0钢丝能减4.5克,考虑到碳棒2头还要咬合连接,估计只能减个3克多,本来想折腾下,但没找到好的连接方法,就放弃了。

网友D:
给你说个好办法,一定比套个塑料管好用
先把舵机钢丝和碳纤杆简单并在一起,热熔胶想办法拉成细丝,均匀绕在连接点,然后套上热缩管,先加热热缩管两端封口,再加热中间,强度还可以

网友E:
手抛低头一般是重心太靠前,冲浪者这种级别的飞机改拉杆几乎不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
棉线绑点502

楼主:
看过那个帖子,是很好的办法。我这也是学习借鉴再突破

作为航模新手的我,这么细的杆绑棉线对于自己的手艺心里没底, 而且还希望修复和重新再来相对简单点。(就是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抛低头一般是重心太靠前,冲浪者这种级别的飞机改拉杆几乎不会有什么效果

还改了舵机  一个减重10克机翼里面埋的的玻杆换碳杆

30A的电调换成12A
无刷电机也换小了
电池3S换2S  容量降到850mA

一系列的改动,以上内容在论坛潜水获得

这个碳杆也是学习借鉴后  才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说个好办法,一定比套个塑料管好用
先把舵机钢丝和碳纤杆简单并在一起,热熔胶想办法拉成细丝,均匀绕 ...

我是先热中间,把热熔胶从中间往2头赶,赶出来就减少重量了。

现在可能金属部分留少了  热缩管有点擦舵臂
慢慢来吧
这项改动对于升降舵减重明显(穿过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分析减重的问题,用高精度电子秤实测了10cm长的钢丝和碳棒的重量分别如下:
直径1.0钢丝 重 0.62 ...

那一台800mm的冲浪者  配套的是 铜质的快速调节。
我现在用塑料的,可调范围虽然小点,但是在连接件上也减重不少

网友F:
(1)碳杆与钢丝间粘合,可考虑401胶(必须是保真的,比502韧性好)+热缩管热缩封闭; 持续受力件尽量少用热熔胶!
(2)从尾舵拉杆的长度,可大致判断您尾舵舵机为后置安装,舵机靠后“损失”的机头配平重量可是要远远大于通过拉杆减重所能节省出的重量的!——个人认为,这么减重有点得不偿失了。要力争将主要可调节的设备重量集中于升力中心稍靠前的位置,即可减少额外配平重量(有利于较少起飞重量),又可减小转动惯量(有利于增飞机灵活性)。仅供参考,祝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改了舵机  一个减重10克机翼里面埋的的玻杆换碳杆

电池大幅度减重了,重心怎么办?

你的飞机是不是这台?

网友G:
80翼展的飞机,好歹也有300g,你追求几g的减重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碳杆与钢丝间粘合,可考虑401胶(必须是保真的,比502韧性好)+热缩管热缩封闭; 持续受力件尽量少用 ...

好的  谢谢了,潜水学习也包含您的大作,现在都觉得手抛+襟翼是蛮牛的想法和手艺。这个是副翼上的,升降舵机也是中置,先从简单的入手,然后再一点点的改  一点点的升级。

401胶水确实很好用,我一个朋友用401粘箭羽

再次感谢您的无私分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大幅度减重了,重心怎么办?

你的飞机是不是这台?

对对   就是这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80翼展的飞机,好歹也有300g,你追求几g的减重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引用 网友E:
手抛低头一般是重心太靠前,冲浪者这种级别的飞机改拉杆几乎不会有什么效果

还改了舵机  一个减重10克机翼里面埋的的玻杆换碳杆

30A的电调换成12A
无刷电机也换小了
电池3S换2S  容量降到850mA

一系列的改动,以上内容在论坛潜水获得

这个碳杆也是学习借鉴后  才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