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困难户?说说如何寻找电热发动机的最佳启动状态

楼主(2019-05-21):
电热发动机在启动时很常见启动困难户,需要折腾很久才能启动,其实这不是什么难题,而是发动机没有达到最佳的启动状态造成的,也就是说气缸内没有达到合适的油气混合比。今天这篇文章,小编来说一下我是如何进行电热发动机吸油并确认其最佳启动状态的。
吸油操作

普通两冲程电热发动机的吸油方法是汽化器全开时(油门最大)用手指堵住发动机吸气口,另一只手转动或拨动螺旋桨,四冲程电热发动机是用关闭汽化器开口部位吸油阀的方法;也可以堵住排气口转动螺旋桨。不论哪种都是油门最大并堵住汽化器开口部位(或排气口),转动螺旋桨吸入燃料。也有用启动器代替用手来旋转螺旋桨的,可以很快的吸入燃料。但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很有可能造成燃料吸入过多而淹缸。
而且使用启动器吸油,同样需要用手堵住吸气口,吸气口通常又在发动机前侧距离螺旋桨很近的位置,此时用启动器转动时容易造成手指受伤,所以堵进气口吸油时不建议使用启动器。

确认启动状态

适当吸油后,就可以用手来确认发动机是否为最佳启动状态了。先插好点火器,戴上手套用手牢牢握住螺旋桨,转动一圈。到达压缩位置时,由于活塞压缩,混合气会在汽缸内燃烧(爆燃),这时会“喀隆”地将作用力传到手上,感觉到这种状态就表示已经达到发动机启动的最佳状态了。在气缸内燃料过少或过多时(油气混合比不对),则不会出现“喀隆”的爆燃作用力。
如何判断燃料过少或过多呢?如果无法感受到“喀隆”的爆燃作用力,就需要将点火器取下,用手捏住螺旋桨较快速的转动,若在死点时很难继续转动或无法转动,则为气缸内燃料过多;反之则为燃料过少,就需要进行油路检查等操作了。
而且汽缸中吸入了过多燃料的状态下,如果进行误操作是非常危险的。使用启动器很可能会损坏发动机的连杆,用手拨动螺旋桨,手指也有可能受伤。因为在转动螺旋桨时,活塞会受到强大的阻力,  在到达上死点前会产生“水锤现象”。所以在气缸燃料过多时要注意,先将燃料排出再进行其他操作。
在发动机达到最佳启动状态后,就可以进行启动操作了。
注意:为了安全起见,用手操作螺旋桨时要戴上手套进行保护,  并且手套在螺旋桨上不会打滑;转动螺旋桨确认启动状态时,通过下死点后再转动45度才能将手离开螺旋桨。

网友A:
买个起动机又不贵,谁现在还手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起动机又不贵,谁现在还手拨啊

这是找启动状态的方法,不是手拨启动,很多模友启动器带半天也不着车

网友:
好文章,虽然现在还飞不了!但一定能飞上!收藏

网友:
很不错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起动机又不贵,谁现在还手拨啊

发动机调好了拨一下就着车,谁还用驱动器啊。

网友B:
调整好的发动机不需要逆时针拨桨,只需顺时针敲桨,桨反弹自己启动。

网友:
有技术含量的内容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好的发动机不需要逆时针拨桨,只需顺时针敲桨,桨反弹自己启动。

有经验的模友,我的小甲醇机都是反起动的,只要发动机调好就贼好起

网友:
鬼佬画的图

网友(2020-03-20):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支持

你好,大神,能加个微信吗,想请教你一些四冲发动机的问题

网友:
调好的发动机暖机后徒手反拧桨罩就着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