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解锁问题

楼主(2019-05-21):
太多人在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也没找到答案,只好发个贴了。。。
目前只是飞控连接电脑,插了GPS和接收机,别的设备都还没装,不能遥控解锁,可以在MP的动作里用鼠标解锁

USB供电
MP无任何错误报警
GPS11个星,HDOP1.7
磁罗盘校准正确
地理围栏关了
在自稳模式上
指示灯:绿灯常亮,蓝灯常亮,红灯慢闪,黄灯有两个(一个黄灯快闪,一个慢闪)

网友A:
当年弄了个MINI APM 接插件搞到我崩溃,扔一边没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弄了个MINI APM 接插件搞到我崩溃,扔一边没玩了

我调了一整天了,也很崩溃。。。

网友B:
可能性很多:没放平(硬不平、软不平),遥控行程达不到解锁行程。

网友:
接收机是不是装错了,你是用的美国手还是日本手的遥控

网友:
系统正常的话 你内八解锁按住3到4秒 然后放开摇杆在等待3秒 红灯常亮就解锁了  就是觉得现在的apm飞控做工都没以前好了 反应慢半拍

网友C:
不能遥控器解锁,大多情况是遥控器的问题,比如摇杆已经打到最低或最右了,但实际电位器没有真正到达最低位,至于各种灯亮,你看看地面站上的提示信息,它会告诉你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性很多:没放平(硬不平、软不平),遥控行程达不到解锁行程。

已解决,遥控行程最低点不在最低,微调一下遥控解决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遥控器解锁,大多情况是遥控器的问题,比如摇杆已经打到最低或最右了,但实际电位器没有真正到达最低位 ...

已解决,遥控行程最低点不在最低,微调一下遥控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