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抓电焊条算不算违规?会不会触电呢

楼主(2019-05-21):
上次发帖问 把电焊条截断成2半来使用如何,因为太长的时候不好操作。 经过实际练习,发现这样又麻烦又浪费焊条。
于是突然想起Y·OUTUBE视频里面老外的操作,模仿了起来直接用手抓电焊条。发现这样操控感非常好,等焊条烧短了
再正常操作就行了。请各位懂电焊的老哥畅所欲言

网友:
好像是60伏,比安全电压高了一倍,有可能会触电!

网友:
有点麻直接用手拿的话。戴手套没事儿。但是焊接时间长的话,焊条会很热需要注意。

网友:
可以,但是不能裸手拿,百分百触电

网友:
戴电焊专用手套一般没问题,隔热绝缘。

网友:
现在的焊机很安全 很久以前电焊工触电打死人 并不稀奇

网友:
带手套电不到,以前电死的是因为有水或者潮湿,脚和地面的电阻低,特别是焊船的焊大型容器,脚下就是钢板,现在的焊机也电人,我就被交流弧焊机电很多次猛的一震,有的人耐电,有的人只需要微弱电流经过心脏一瞬间就休克了,我就被漏电380V的钻铣床电过,电流经过心脏好痛,几天才缓回来,如果不耐电的人估计要休克

网友:
地面潮湿就危险了,电倒了以后继续电,交流电弧焊空载电压还是很危险的

网友:
不嫌烫就用手捉吧。
顺便问下,有几个人换焊条的时候被电过?估计木有。
都说这个电人,我摸过,没感觉。

网友:
手抓焊条小心烫伤

网友:
无知少年,别问这种幼稚的问题,别去挑战成熟的安规设计,焊条值几个钱??

手套是不全的,除非是浸胶的,而且就算是浸胶手套也有扎破的情况,比如大家常用的铁刷铜刷,每个人对电流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我试过2节9V电池就有刺痛感。我以前管理过生产车间,一共8个电工,工厂都配置了专用的鞋子手套等工具,总有些自认为资格很老的电工要去挑战这些规则,平均每两年都会有一次触电事故,所幸的是最严重的就是局部烧伤和跌落损伤,本人胆小,在上小学的时候有次对楼道的光敏开关很感兴趣伸手摸了下光敏电阻被电了一次,从此以后手套衣服鞋子再热也坚持。

网友:
安全这个事就是要以防万一,还是不摸多练,提高手艺为妙。

网友:
焊工操作规程读过吗 ?

网友:
没事的 可以双手焊接  一只手扶焊条  注意别烫了手就行

网友:
   电焊机内部都有变压器,它的输出与电网是隔离的,也就是说单握一个电极,与另一电极绝缘,类似与高压线上的小鸟,是电不着人的。实际使用中,通过搭铁,泥土,鞋,身体再与手构成回路,电阻很大,所以通常是安全的。你要是作死,一手拿搭铁,一手拿焊条电极,还是有可能被电死的。人致死电流大概在5ma,不要管电压,算电流。电网的电传输为了省一根线,将大地作为一个电极,所以触电危险更大,电焊机作为隔离电源,比电网电安全很多。
   我的意思要搞清原理,不要听传说谁谁被电死了,或谁谁拿着没事,知道为什么在操作中才不会出事。

网友A:
提高安全意识从不违章开始 练习焊接技术 你会发现 不需要抓焊条也可以焊的很好 另外更正下电网输电 没有省一根线这一说

网友:
比如说左手手臂不小心碰到焊条的芯部,在我们这边空气湿度百分之九十几的条件下就会被电得跳一下

网友:
想那么多干什么,你把焊机当做一个60v直流电动车电池,一只手拿+,一只手拿-就会导电

反正拿焊条时身体不能接触工件

网友:
很好奇,我还真没有被直流电电过,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220v市电就电得多了

网友:
会烫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