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乐迪AT10一代可以支持带有S.bus协议的接收呢

楼主(2019-05-21):
我的遥控以前带的接收不支持SBUS协议的接收,现在用黄金K8必须要这种协议的接口,请问大神,我换一个带有这种协议的接收机,可以吗?

楼主:
在线等.求大神

网友:
带ds的二代接收都可以用

网友A:
R6DS接收机:
Radiolink R6DS 2.4G 六通道接收机,采用DSSS&FHSS双扩频抗干扰技术,适用于乐迪Radiolink发射机 AT9,AT9S 和AT10,AT10II。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DS接收机:
Radiolink R6DS 2.4G 六通道接收机,采用DSSS&FHSS双扩频抗干扰技术,适用于乐迪Radiolink发 ...

意思是说我不用换遥控换个接收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