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动排气的探讨

楼主(2019-05-21):
最近在研究油动发动机,目前某宝上的排气管就是直排和消音两种了,都打着XX手工焊接等等等等的,造型都是两头窄中间宽,感觉每家的造型都一样,没看出什么高大上的端倪,有没有懂行的兄弟说说排气为啥必须是这个造型,排气管都有什么讲究,欢迎来讨论。

网友:
二冲程需要回压
<

网友:
这种叫谐振管,俗称加速管!

网友:
排气在流经膨胀室的过程中流动状态发生很大变化,一般认为扩散区段相当于开口管,排气压力波在扩散区段会产生一个反向的反射波,而收缩区段相当于闭端管,排气压力波不反向,直接返回排气口。

在排气口开启初期,高压废气从排气口喷出,开始一段时间是利用排气惯性把废气抽吸出来,此后,谐振排气就开始起作用了:当高压波到达扩散区段时,产生负压反射波返回到排气口,并把废气吸出来,从而提高了排气效率。但由于这是正处于扫气阶段,一些新鲜混合气也被从排气口吸出,新鲜混合气被吸出的比例叫“给气比”。

高压波通过扩散区段后,继续前进到达收缩区段,并在收缩区段产生正压反射波,反向返回发动机,在途中把排气管中的新鲜混合气再送回去,通过排气口反填充到汽缸中,从而提高了进气效率,这就是反填充效果。

反填充极大的影响着两冲发动机的性能。排气过程中,温度变化不大,排气压力波的传播速度是音速,所以可以根据预先设计出的某一转速范围,设计出合理的膨胀室,使该转速范围得到最大的反填充效果,从而能大幅度的增加功率。在其他范围内,扭矩就大幅度的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两冲发动机的扭矩曲线比较陡峭的原因。

再看看摩托车用的

以上所有资料来自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