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下落不明 提控回家!... 大伙可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19-05-21):
图一是之前拍的丢失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电线会打到,找了一下午都找不到飞机在哪里。
目前我想到的炸鸡有这么几个原因:
1.电压不够,不记得起飞的时候电压是多少,还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

2. MP软件设置错误,之前试过飞着飞着会突然变成降落模式,螺旋桨虽然没停,但是降落得很快! OSD看到模式“降落”。 重点是我的通道5里面没有设定降落模式的,至今不知道什么原因触发的。
于是我就怀疑是控的问题,就买了个新控,也就是今天炸鸡的时候用的控,至于炸鸡的原因就不知道是不是又突然变成“降落”模式了。(因为还没反应过来,没看到当时的屏幕信息)?
现在心里好纠结,纠结是不是我MP软件设置有问题,真是这样的话 我下次一样还是会炸的...

3. 风大的原因,我的是飞越450四轴,就挂着个gopro和4S 3700mha,其实也没有过载,挂的不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风太大了,姿态摆不过来。
今天是有点风,在有风来的时候,明显看到四轴在作调整,机身会摇晃,但是没有炸鸡,所以我就侥幸的飞高飞远了。

4. 失控! 我在地面上试过关控的时候是会触发RTL。 我之前听人家说,只要能触发了RTL,就不用设置失控油门什么的,但是还没实验过。
我现在就是怀疑是不是我失控了之后,油门就为0了?!

还有 我现在在计划我的新飞机,为了安全性的考虑 有没有必要上大疆的飞控呢?(主要是考虑PIX太多东西要配置,配错了很容易就出事故)  听说很多玩了多年的最后也还是换成大疆。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个回事呢?

楼主:
最重要的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炸鸡的  下一次再装的时候 说不定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A:
开源的东西嘛,总是会蹦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来。毕竟不是大公司,人力物力财力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东西嘛,总是会蹦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来。毕竟不是大公司,人力物力财力都有限。

那还是用大疆的飞控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用大疆的飞控系统?

没用过,但理论上讲大公司的东西会bug少的多,更重要的是易用性,技术支持也到位。

网友B:
买什么大疆飞控,直接买御,买悟啦

网友:
自组过360四轴,当时用的是naza v2 ,很方便,也和好用

LS 说的对,如果是为了飞行,买大疆成品机就好。

网友:
我也飞丢了一个,看着掉下去的,找就没找到了

网友:
直接成品机吧,省事儿省心

网友:
航拍玩大疆成品,穿越玩自组,目前最佳搭配。

网友C:
我玩过apm pix最后总结组装机不划算,飞控有太多相关知识和设置需要学习,哪个弄不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除非能把开源飞控玩弄于股掌之间,至于你说的突然就降落了,我以前也有这问题,原因可能有两个,
有一次是遥控器线路断了触发失控返航,飞机突然不受控制飘走了,然后又自己飘回来,然后自动降落,那次真的有惊无险,飞机失控后自己爬升的高度刚好高过旁边的房屋,险些撞上
另一次是起飞之后突然飞机爬升失控了一样,吓得我切换模式,切了模式后飞机又可控了,然后下降过程又失控爬升了,继续就回来,后来检查后发现原因是飞控开启了低电压保护,模式是失控返航,而失控返航飞机会爬升到指定高度,又一次有惊无险,回去之后又把低电压保护关了。
总之,以后有钱了买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什么大疆飞控,直接买御,买悟啦

贵呀 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玩过apm pix最后总结组装机不划算,飞控有太多相关知识和设置需要学习,哪个弄不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 ...

看来还是要努力争取呀...   DJI随便一台都是78千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要努力争取呀...   DJI随便一台都是78千

当年精灵3感觉挺好的,后悔自己组装,与其飞的提心吊胆,不如多花点钱飞的舒服点,

网友:
航拍还是上大疆,看你还挂了个gopro 4,全部算下来跟个大疆差不多了

网友:
你这个大疆 是在淘宝买的二手吧

网友:
人家问的是分析,结果一堆推荐大疆的。
四轴维护好电池,其他原因可能性都不大。最烦那些动不动埋怨遥控器的了,从几十年前固定翼时候就开始,摔了以后到处嚷嚷别人占了他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