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关于INAV 失控保护 设置问题。

楼主(2019-05-21):
问题一:我的遥控器是FSi6。遥控器上有个"Failsafe"。请问遥控器上这个设置是有什么作用?
例如以下设置:

这样设置的意义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吗?

问题二:
在INAV的设置里有一个"Failsafe"失控保护设置:

请问01的设置是什么意思?跟遥控的失控保护相关吗?
另:02区域的最小失控保护距离具体有什么作用,能实现什么效果?

问题三:
在模式设置里也有一个"Failsafe":

是否需要为"Failsafe"03配置通道?这个模式和问题一、二有什么关联吗?

感谢各位老中医答疑。也希望这篇帖子为其他朋友能提供帮助。

网友A:
带飞控的在飞控里设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飞控的在飞控里设置就好了。

就不用设置遥控的失控保护了吗?请问问题二,01位置的设置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我看过inav的代码,光mavlink遥测部分就问题多多,可想其他部分的代码有多可怕,小心炸鸡哦!穿越机的话还是cf,bf有保障点,更新也快,资料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过inav的代码,光mavlink遥测部分就问题多多,可想其他部分的代码有多可怕,小心炸鸡哦!穿越机的话还 ...

说得我心头一紧

网友C:
第一个是接收机丢失遥控信号后的输出值,一般设置不输出信号。第二个是飞控丢失接收机信号后的动作,比如返航什么的。问题三是用一个开关进入问题二的失控保护状态

楼主:
请问不输出信号,需要怎么设置呢?是关掉吗?
问题三的失控保护开关,是手动触发失控保护,还是说只有打开开关才能在失控的时候触发保护功能?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接收机丢失遥控信号后的输出值,一般设置不输出信号。第二个是飞控丢失接收机信号后的动作,比如返 ...

请问不输出信号,需要怎么设置呢?是关掉吗?
问题三的失控保护开关,是手动触发失控保护,还是说只有打开开关才能在失控的时候触发保护功能?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不输出信号,需要怎么设置呢?是关掉吗?
问题三的失控保护开关,是手动触发失控保护,还是说只有打 ...

不输出信号在遥控上设置,富斯的我不太了解。。。失控保护开关是打开了直接进入失控保护状态,一般是测试失控动作正不正常,比如返航什么的,正常飞行基本用不上

网友D:
遥控是设置接收机的失控保护 失控时接收机输出的油门低于正常值这样飞控才知道失控了 富斯默认的就行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输出信号在遥控上设置,富斯的我不太了解。。。失控保护开关是打开了直接进入失控保护状态,一般是测试 ...

谢谢大佬的答疑。我谨慎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是设置接收机的失控保护 失控时接收机输出的油门低于正常值这样飞控才知道失控了 富斯默认的就行不用动 ...

非常感谢兄弟的解答。区域一里面数值是970,遥控油门最低是1000。关控后的数值要比1000底是不是就需要去设置失控保护,还是关控默认就比1000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的解答。区域一里面数值是970,遥控油门最低是1000。关控后的数值要比1000底是不是就需要去 ...

关控低于970就行 可以在接收机那页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控低于970就行 可以在接收机那页试一下

谢谢指导,昨晚琢磨了一下。大概摸了解了一下。稍后我发个我的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方法

这段时间太忙了,没空更新教程。可以私信我加个Q亲自跟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