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5 v2套机活动价到手开箱

楼主(2019-05-22):
模友的机子,本来之前打算买tg520套机的,tg520和X5套机价格一样,仔细对比感觉还是x5性价比高,直接560了,又是昭意4025暴力电机,这个电机扭力比蝎子4025还大,芬记560大桨,
GDW BLS892无刷斜盘舵机,BLS895无刷锁尾舵机,
昭意Combove4028电机,
好盈铂金120A v4电调,全新一次到位了
X5经典名机,手感也不差,活动价非常诱人,本地模友一对比果断选择了x5,到时候要和我的tg560对比一下。

初步安装完成,先装便宜桨试飞,照片在36楼

网友:
这个帮忙?

楼主:
这个4025电机真的大,与亚拓700mx差不多大了,完全比蝎子4025高一个级别了

网友A:
练手机要考虑炸,请对比配件价格,看看哪种炸得起

网友B:
练手跟炸没有直接关系,多练模拟器真机不要浪。踏踏实实把16面悬停 两面16向刷锅 32面定点翻练完 不出意外想炸鸡都难。

网友:
干完x3再上x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练手跟炸没有直接关系,多练模拟器真机不要浪。踏踏实实把16面悬停 两面16向刷锅 32面定点翻练完 不出意外 ...

寓教于乐,个人觉得爱好像是像职业一样做就不能叫爱好了~而且做动作连接的时候也有可能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手机要考虑炸,请对比配件价格,看看哪种炸得起

X5配件现在很便宜。大齿盘二十多一个,主横轴都便宜,机身结构非常强,皮传炸机成本很低的

网友:
折扣这么低,我要不要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是在逼我买

网友:
各个面练完也是很容易炸的,只有自旋类动作熟悉了才能大幅度减少炸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练手跟炸没有直接关系,多练模拟器真机不要浪。踏踏实实把16面悬停 两面16向刷锅 32面定点翻练完 不出意外 ...

“16面悬停 两面16向刷锅 32面定点翻”
请您给我讲一下16面悬停好吗?具体一点儿,
16向刷锅,
32面定点翻
非常感谢!!我是新手,还是太懂!!

网友:
X5我用4035......

网友:
同样40mm×25mm的定子,combove能做得大出一圈也是神奇

网友:
x5绝对好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X5配件现在很便宜。大齿盘二十多一个,主横轴都便宜,机身结构非常强,皮传炸机成本很低的

20多的是富丽的那种吗?富丽的x5配件通用v2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寓教于乐,个人觉得爱好像是像职业一样做就不能叫爱好了~而且做动作连接的时候也有可能炸鸡

同意你的观点,这叫做各有各的玩法。有的人还就是喜欢炸鸡来活跃气氛的所以大家开就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面悬停 两面16向刷锅 32面定点翻”
请您给我讲一下16面悬停好吗?具体一点儿,[/backco ...

正飞 45度角算一面练悬停就是8面加上倒飞就是16面了。 正飞刷锅一个方向有4个面比如向左转刷锅就有头 测 尾 测 4个面,然后向右刷锅一样有4个面就是8面 加上倒飞就是16面。定点翻就简单了自己想想就知道了。这些动作不难练每天两小时模拟器半年搞定

网友:
TG配的是HK4-4020,零售价1000多。。。

网友:
泰世这样搞,是不是要出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