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要玩航模

楼主(2019-05-22):
第一次接触航模,也想玩,大神们教教我要先学什么。

网友A:
給您良心建議~1.暫時啥都別買 2.找尋住家就近飛場(有老手帶事半功倍) 3.先多看多聽多了解 4.衡量預算與需求確認後,再一次下手買齊 5.祝您爽飛愉快
P.S : 航模不是一般玩具...具有一定的危害與殺傷力...希望能以謹慎的態度看待之...安全第一

网友:
一楼正解,得到的

网友B:
先练模拟器,论坛多潜会儿水学习学习

网友C:
听一楼的……别乱花钱!先找个老友!信任他!你找到论坛就是找到家了!买一个适合自己的控!想好,左/右手那个推油门得劲!控别买太低端的!浪费钱!还得不久换控!飞机如果非要先买回家就买个塞斯纳飞!让老友帮忙选一架!最好自己参与装机调试!模拟器必须上↑,电池充电器A9、D6、艾斯特Q6或者更高的T6T8、PL8都够以后不用换飞的!有空多泡泡论坛……要飞的话空旷场地!远离人群和禁 飞区航线军事区域!

网友:
多看看帖子,对航模需要投入的金钱和精力有个大概的认识,然后定下自己第一个小目标,就可以努力了。

网友D:
固定翼?直机?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您良心建議~1.暫時啥都別買 2.找尋住家就近飛場(有老手帶事半功倍) 3.先多看多聽多了解 4.衡量預算與需求 ...

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一楼的……别乱花钱!先找个老友!信任他!你找到论坛就是找到家了!买一个适合自己的控!想好,左/右手 ...

非常感谢,听您这么一说突然觉得有点头绪了,不然都不知道从何玩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翼?直机?多轴?

我想玩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练模拟器,论坛多潜会儿水学习学习

模拟器要在哪里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要在哪里买呢

淘宝上就有,最好找个老手带你吧!

网友E:
同样小白4月26买控入坑一星期左右买飞机到现在刚好一个月!总共用了差不多2千块!

网友:
飞固定翼的话,模拟器上淘宝买g7或者凤凰都可以,先定手,模拟器也有分美国手(左手油门),日本手(右手油门),练哪个后面就飞哪个,不然错舵更麻烦,就固定翼而言,美国手飞出来风格比较硬朗,日本手飞出来相对比较柔和。把模拟器五边航线飞熟了,正飞倒飞侧飞和吊机、扭力吊都飞得不错舵,将条件反射练出来,控制自如后开始选择上单翼有带点上反角的机型来飞,建议epp或者epo的材质,模拟练得再好和实机毕竟不一样,等这个飞出来了,你基本也就可以自己规划后面要飞怎样的风格和机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样小白4月26买控入坑一星期左右买飞机到现在刚好一个月!总共用了差不多2千块!

想问问你的屏幕架是怎样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问你的屏幕架是怎样装的?

夹在遥控提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问你的屏幕架是怎样装的?

然后我改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