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到穿越突然一个电机转动的情况呀?今天被伤到了了

楼主(2019-05-22):
正常飞了几电后,准备飞最后一电就要回去的,结果电池插上电,在绑扎带的时候,突然有电机开始转动,不是怠速的速度,而且好像就一个电机,瞬间抛出去后,飞机打了几下地面电池被甩掉,检查了遥控器没有误解锁,也没有设置反乌龟,模式是在手动模式上,可能在绑扎带的时候会碰到摇杆,但没解锁没反应的,绝对没有碰到解锁的拨杆上。
有没有魔友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问题吗,太危险了,手上几道伤口,现在都还是巨疼,
配置是:华科尔d10;华科尔ppm接收机,大力f405飞控,普通32位35A电调,bf4.0.1的固件,mark2的架子,翼飞2207电机,HQ5048的桨,
还好伤口不是太严重,但是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要不然以后真怕又会出现

网友A:
这就是你们追求的暴力暴力够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你们追求的暴力暴力够暴力

问题不在于追不追求暴力,随便一个3s电机失控都会出事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失控保护

失控保护是默认的,是直接锁油

网友C:
楼主,玩模型还是得小心啊,从你的描述觉得起飞前检查完毕最后一步再上电应该会避免此次意外吧!望伤口早日愈合继续HIGH

网友D:
注意安全啊

网友:
血淋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安全啊

已经很注意安全了,但是这次真的是意想不到

网友E:
玩穿越机就怕抽风,每次接电之后绑绑带都感觉在拿着个炸DAN

网友F:
又一个安全教育帖
多轴应该搞一套地面锁桨架

网友G:
早日康复,我还在折腾F405的失控保护,关控也激活不了,不知道为啥?
所以在没有摸透所有功能前,我也忍着不拿出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早日康复,我还在折腾F405的失控保护,关控也激活不了,不知道为啥?
所以在没有摸透所有功能前,我也忍着 ...

嗯嗯,谢谢,安全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玩模型还是得小心啊,从你的描述觉得起飞前检查完毕最后一步再上电应该会避免此次意外吧!望伤口早日愈 ...

嗯嗯,下次一定好好检查,但是总感觉不是我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穿越机就怕抽风,每次接电之后绑绑带都感觉在拿着个炸DAN

下次先绑电池后通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一个安全教育帖
多轴应该搞一套地面锁桨架

穿越机没办法弄的

网友:
安全第一,触目惊心啊

网友:
飞了三年穿越,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看来我以后上电  是要把电机和桨翻在地上用力的踩住 再上电了 这样安全点

网友:
能不能搞个支架架着机子卡住螺旋桨然后操作

网友:
很危险。我调试的时候插电调得时候忘记断电还有信号输出。插上就转。缝了6针。

网友:
我自己遇到一次是炸鸡导致飞控电调短路,捡起来后飞机暴走。

网友:
看着挺严重,楼主要小心了,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
一个电机转动基本上不可能是控的问题,可能飞了几电温度电路出问题

网友H:
我有次炸鸡后 也出现这个问题 仔细检查是飞控有点问题了 不仔细检查看不出来 因为他不影响飞行

网友I:
玩穿越机一直都是先绑电池后通电这种习惯,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倒是以前用D10飞固定翼时碰到过插电桨就开始转,后来在控内锁ID就好了。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没伤到自己的脸和眼镜,没有伤到别人!

网友:
上一次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现在上电都比较害怕

网友J:
所以说设备还是要买好点的,刚开始买便宜货试试水,觉得自己确实热爱就一次投入好装备放心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以说设备还是要买好点的,刚开始买便宜货试试水,觉得自己确实热爱就一次投入好装备放心的玩

设备自认为应该也不差,主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怕再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玩穿越机一直都是先绑电池后通电这种习惯,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倒是以前用D10飞固定翼时碰到过插电桨就开 ...

插电桨就转是触发了固定翼电调的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次炸鸡后 也出现这个问题 仔细检查是飞控有点问题了 不仔细检查看不出来 因为他不影响飞行

飞控什么问题呀?

网友B:
固件不会刷的是4.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不会刷的是4.0吧

4.0.0的固件

网友K:
有设置解锁开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设置解锁开关么?

肯定有设置的

网友L:
插电最好把机身放水平,如果不平,飞控又抽风的话,可能就会某个电机疯转。。

楼主:
引用 网友L:
插电最好把机身放水平,如果不平,飞控又抽风的话,可能就会某个电机疯转。。

嗯嗯,好,下次注意

网友M:
我遇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用的是四合一电调的飞塔,上一块电池还飞的好好的,下一块电池一上电飞控自检声就不对等,在完全没开遥控的情况下然后一个电机开始狂转,我的手也被桨打的很惨,最后我把飞控拆下来返修,修好回来就正常了,所以这个现象应该是飞控有元件坏了。

网友N(2020-08-31):
飛控 與 電調 首先必須 共同接地喔~~~
第二 我也是 覺得 電調 有問題 部過 我是自己 DIY 有玩 3D 的 所以 我都會去 BLHeliSuite 確認 正反轉 然後 不上槳 看馬達 轉向
然後 再去 BF 那邊 設定好 基本 參數 最後 電機那一項 再看一次 轉向 之後 上槳 解鎖 自穩 在家可以 測試 一點點飛行

网友O: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幸亏是2号电机狂转,离装电池的手比较 远,现在都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P:
好吓人,祝楼主早日康复!我没碰到过这情况,安全起见,把飞塔一套换了再飞吧。

网友Q:
要紧啊 难防啊 都是绑好电池再插电 我也是怕得一批啊!

网友R:
目测飞控死机,我的也是大力f405。我遇到的情况和你相反,我是降落的时候偶尔会上锁无效,幸好我设置了GPS救援模式,一打开这个模式电机就立马停转。建议飞机不要连续飞,飞完一块电后让飞机冷却一下,最好不要在大热天飞。

网友S:
BF4.0有bug的吧 一键飞天 不过我最近也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 ET85自装 前几电都正常 后面有一电也是上电声音不对 解锁直接全速暴飞 吓死人 还好反应够快立马解锁 刷了bf4.2的固件 各种检查 重新刷飞控 刷电调问题依旧 解锁油门最低电机就狂转 最后关了默认的airmode永久开启 正常了

网友T:
这伤口还不严重?一般都会先绑电池吧。我新手用的f4v3的低配穿越,便宜货很怕,,通电都避开桨,手要压住飞机几秒,怕失控飞我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