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ET12遥控接收器204的问题

楼主(2019-05-22):
为什么RF204W接收器连接电调上的油门线接收机没有电,(
新的是好的)连接过数据回传线后就坏了,连接油门线就不上电,一定要连接回传线才有电,这个接收器有缺陷。大家有发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
这个接收机问题非常多,我有一个也是这问题,后来直接短路接收机起火。劝你不要用了。

网友:
204是et12自带接收机么?

网友A:
胖河马发表过各型号天地飞接收机拉距测试的帖子,包括你这个204W,你找他问问

楼主:
ET12配的是209.204是简化版的貌似,只有5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胖河马发表过各型号天地飞接收机拉距测试的帖子,包括你这个204W,你找他问问

好的谢谢,我去查查看。

网友:
您好

现象是单独接电调供电线不通电,回传线连接上可以正常功能,初步接收机没有形成回路

接收机RF204W供电电压3.8-6.5V,如果是新购买的一周内可以找商家更换,或者联系售后处理,谢谢!

技术支持:13530529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