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驱动

楼主(2019-05-23):
大佬们,有没有F3(STM32 Virtual COM port)的驱动啊,我用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都下载不了驱动。

网友A:
bf软件主界面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软件主界面就有

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的问题

是你的驱动程序选错了,装如下的这个试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_kRPMITyklsGnvkMgaAHA 提取码: ij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驱动程序选错了,装如下的这个试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_kRPMITyklsGnvkMgaAHA 提取 ...

好像也不行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驱动程序选错了,装如下的这个试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_kRPMITyklsGnvkMgaAHA 提取 ...

大佬,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还有什么办法吗

具体是哪款飞控,你的电脑用的是什么系统等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哪款飞控,你的电脑用的是什么系统等说一下。

飞控:SPRACINGF 3EVO    系统:win10 64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SPRACINGF 3EVO    系统:win10 64

这款与我以前的QX80有刷穿越一个控,我用的系统为WIN7 64位,再试试下面的驱动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is5lztoWbSpDaXHWtmO8A 提取码: 6h7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与我以前的Q80有刷穿越一个控,我用的系统为WIN7 64位,再试试下面的驱动吧:
链接: https://pan.ba ...

谢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