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还有玩的意义吗?

楼主(2019-05-23):
QAV250现在过时了吗?小机子越来越多,层出不穷。有人说250的动力不够,易出各种问题,不建议用来入门。250这款机配2204电机到底行不行呢?同样是2204还有D2204、TM2204等各种型号,新人用QAV250入门合适吗?

网友A:
可以入门 但是有更好的选择了所以不建议

网友A:
欢迎加入我们的交流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加入我们的交流群

这机是什么配置?机架大小?3S2200的电池能飞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入门 但是有更好的选择了所以不建议

更好的选择是什么

网友C:
這幾年陸續添購幾台5吋機分別NIGHT HAWK200+2205+F3,SKYZON HX210+2306+F4,及KK-5GT套機,不過出勤最多還是入門機QAV250,去年斷了機臂,把2204換2205,機架也換新依然QAV250飛控CC3D改F3了 !外加改電調30A!另外5年前買的一盒10對6吋2葉槳也還沒炸完!實話說玩穿越不追求暴力與流行!QAV250還是很好選擇!另外再有一點6吋2葉槳飛行時的優雅其他尺寸很難比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好的选择是什么

现在的主流配置来一套 电机kv低一点点柔和点就好

网友D:
qav250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便宜,结实耐摔, 空间大,拆掉中间一组立柱,可以把APM飞控装在上边,可以用6寸桨,打算订做几个7寸机臂,装7寸桨。性能更取决于电机电池,机架只是一个颜值和新鲜感的问题。

网友:
可以,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幾年陸續添購幾台5吋機分別NIGHT HAWK200+2205+F3,SKYZON HX210+2306+F4,及KK-5GT套機,不過出勤最多還是 ...

谢谢指点!

我首先是担心D22042300KV的电机搭配我的格式3S2200mAh25C 的电池能不能很好的飞起来?如果不做翻滚动作(现在也不会)动力会不会很弱?有没有必要把D2204换成2205?其次新手入门飞的话,有没有必要把F3飞控换成F4,不换的话要加OSD,除非用带有OSD功能 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qav250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便宜,结实耐摔, 空间大,拆掉中间一组立柱,可以把APM飞控装在上边,可以用6寸 ...

谢谢!那就优先考虑250了。

网友:
用3S2200mAh25C 的电池.估計你原先是飛固定翼..新入手嚐鮮入2205+f4+30a+QAV250吧.以後升級空間大.炸機不心疼.2204跟2205基本價格差不多.F3跟F4飛起來沒差別.30A電調是為4S電池升級.這樣配置500有找零.

网友:
如果手里已有250机那就继续用,只不过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已需求升一下固件及有必要更新的设备,动力你就不用担心了,我的第一架机是250配1806级的电机,以前用2200 3S电休闲飞及做动作都不错,具体到手感BF固件下的F3 F4都OK。如手里无机器,那就好好用心配一部了,五寸机配件多,性价比高,但得需要条件好些的飞场,以现在的飞行条件,我认为3寸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給你參考5~6年前配置QAV250+2204+CC3D+12A電調算頂配了.大家翻滾過癮.

网友:
我的第一台穿越就是QAV250+2204+CC3D+20A,对新手来说还是有点小暴力的

网友:
还qav250呢?  新手劝退套餐吗  新手入门难  老手看不上 。入门不如模拟器2s小无刷

网友:
我的qav250机架上6寸桨,怎么互相碰到一起了

网友:
当年我的250机架还配1806电机,一样飞的开心,如果你是喜欢刺激,追求更快更牛B的,那就要花钱买更贵的配件了,休闲飞的话,怎么实惠怎么玩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指点,新手不求暴力和刺激,只要能休闲飞就满足了,那就听各位的,先折腾250吧。

网友E:
练手绝对没问题,倒反比一来就直接上210/2306好得多,因为250比210更稳,而且2204能快能慢,新入穿越不要一开始就追求多猛,假如你都没飞过穿越的话,从3s电池开始都没问题。循序渐进比较稳妥,有人带另外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练手绝对没问题,倒反比一来就直接上210/2306好得多,因为250比210更稳,而且2204能快能慢,新入穿越不要一 ...

飞机已经装好,2204,电池是以前玩固定翼用的格式2200mah,25C3S11.1V,飞机很稳,很好飞,现在已经FPV了。目前还不敢翻,不知到这个电池能不能翻,翻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机已经装好,2204,电池是以前玩固定翼用的格式2200mah,25C3S11.1V,飞机很稳,很好飞,现在已经FPV了 ...

手动模式都可以翻,没有什么诀窍,多练多感受,翻滚前一定记得高抛,因为你3s翻滚速率慢

楼主(2019-07-08):
引用 网友E:
手动模式都可以翻,没有什么诀窍,多练多感受,翻滚前一定记得高抛,因为你3s翻滚速率慢

收到,谢谢指点!

网友:
翻滾吧.朋友

网友:
空心杯 ,小巧又好飞,入门建议买个控上模拟器练练再飞,以前我直接拿到手就飞,几次就炸没了

网友(2019-09-23):
QAV250入门5寸神机,便宜好飞,2205电机3S30C就可以爽飞,对于新人来说这配置没有任何问题,你上手就知道了

网友:
QAV250.。。两层底板没什么用,还白白增加很多重量。。。新手入门可以用比较好的配置,上3S电池也不会太暴,飞一两个星期就找到手感了,而且以后升级直接换4S电池就行,不用换机子。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啊

网友:
qav250是入门很好的选择,除非有人手把手带你。空间大,好安装,好维修。5寸桨可以上6村也可以。建议你用2205电机,f4飞控,好处多多。

网友:
新手  玩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9-11-28):
楼主qav250你的配置能飞几分钟

网友F:
新手,刚配的qav250,2205电机,30A电调,暴龙mini,5804m-v2图传,棒棒糖天线,5045三叶桨,f4v3s飞控,感觉还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新手,刚配的qav250,2205电机,30A电调,暴龙mini,5804m-v2图传,棒棒糖天线,5045三叶桨,f4v3s飞控,感 ...

多大电池,飞机能飞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大电池,飞机能飞几分钟

我还在用以前固定翼的电池放电系数不大,3s 1500的,感觉飞个十分钟左右?没太注意过

网友:
个人体会还是注意点电压吧,要不打开低压告警BB响,要不FPV里注意电压,固定翼还能滑翔,四轴没电就变砖头。

网友:
我就是qav250套机入门 当时觉得还行

网友(2020-02-16):
引用 网友G:
多大电池,飞机能飞几分钟

刚用了4s1550 100c的funfly电池,自稳模式,瞎飞,八分钟吧,东北室外零下十度左右。又卖了1800 75c的电池到手以后试试。不过我这个机用bf4.1固件,默认pid感觉很离谱,自稳,抖来抖去,之前4.0就没这问题。反正后来我在4.1默认pid上用pid analyzer调,现在飞着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