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丝加厚重的螺丝胶怎么破

楼主(2019-05-23):
收的二手多了,碰到这个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老机型还是盘头内六角,有些关键配件,比如发动机之类的没法拆下来,这可怎么办啊,断丝取出器好用吗,找机械加工点他们有办法吗

网友A:
断丝取出器、电火花都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丝取出器、电火花都可试试。

电火花是怎么弄的?

网友B:
我有个断丝断尾波箱里,露出来大概1m的头,用烙铁、松香、焊锡加热,用钳子夹住也还是取不出来,怎么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断丝断尾波箱里,露出来大概1m的头,用烙铁、松香、焊锡加热,用钳子夹住也还是取不出来,怎么破?

发来  我帮你搞

网友:
不是老机型有而是就亚拓的机身用这种带限位的沉头螺丝

网友D:
用电磨把螺丝的边磨直用老虎钳就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来  我帮你搞

谢谢了,,不过尾波箱垃圾成色,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磨把螺丝的边磨直用老虎钳就能出来了

折腾一晚上,用对了方法实际很轻松,两分钟不到,还没用多大劲,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