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RO改皮带直驱动的构思,跟帖共同研究

楼主(2019-05-23):
500PRO是算不上多经典,但飞完所有主流直驱机型后,又回归到了这个500PRO,最主要原因是炸机成本低,配件充足,正厂到副厂配件大包大包的,加之很喜欢直驱的结构(不要提动辄2000-4000的空机,工薪阶层,还是炸不起,心理压力大,放不开,技术就很难上呢)。
很多模友都有500PRO改皮带直驱动的构思,跟帖咱门共同研究。
主要解决尾管和皮带轮平行的问题和电机座下调的问题。
构思已完成,手工绘制了下原图,尾安装座实际下调14MM 就OK。现招募能制图的模友。

网友:
自己画图   搞

楼主:
就是自己不会画图哟,所在一起研究,我有原侧板,要不先手动画个图 再上电脑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自己不会画图哟,所在一起研究,我有原侧板,要不先手动画个图 再上电脑绘

你把侧板拍下来  一把尺子放在旁边 一定要拍正 我估计我可以试试

楼主:
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只动尾管座,下调,其他地方不用动。用500X的皮带小齿盘,下置。

楼主:
图已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已上了。。。。。。。。。。。。。。

再正点就好了    那个绿色板子歪了   侧板也没放正  放正更好画点

楼主:
或者我扫描成图片 如何

楼主:
正对拍的 主要是有阴影 感觉 不正 现在如何

网友A:
折腾一圈你会发现不如收个二手的500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一圈你会发现不如收个二手的500X

航模 就是折腾 ,我看中的是炸机成本,500PRO三轴大齿单价是个位数,500X是十位数。对比下就知道

网友B:
支持   但是要重新画侧板,找机身压带轮,直驱齿可以看看有没有现成的

我前天又买了一套450改皮带直驱的套件,x3已经审美疲劳了,把450pro改直驱玩玩;

网友:
我还有一台500PRO吃灰,期待楼主改直驱成功!

网友:
这是450改直驱的配件  借图一用。

楼主:
肯定有现成的呀,用500X的皮带轮加压带轮和尾皮带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   但是要重新画侧板,找机身压带轮,直驱齿可以看看有没有现成的

我前天又买了一套450改皮带直驱的 ...

请问450直驱套哪里买的呢?

网友D:
楼主真的总炸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450直驱套哪里买的呢?

咸鱼  450pro  皮带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的总炸鸡吗?

不常炸机,只是为了折腾,也是为了技术上突破更快些,所以要考虑练习机的成本。

网友:
这机子暂时没有改直驱可能,尾管和下主轴固定座一个平面,整机来说不好改

网友E:
先把侧板拿去扫描,扫描的作用是为了孔位准确,然后确定好孔位后,再调整结构,我之前就这么搞的450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侧板拿去扫描,扫描的作用是为了孔位准确,然后确定好孔位后,再调整结构,我之前就这么搞的450侧板

能否分享一下扫描进CAD的过程,我扫描了发现图片因为侧板的厚度关系,孔位里有阴影,矢量化后,螺丝孔都是椭圆的。

网友:
折腾无止境!

楼主:
那怎么整 ,要不发给你,你按原板扫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整 ,要不发给你,你按原板扫描

我不会扫描  而且用尺子的话  怕不够精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我扫描成图片 如何

你可以扫描吗??

楼主:
明天试下 。。。

网友:
楼主还折腾吗?我也挺喜欢500PRO的

网友(2019-12-03):
引用 楼主:
航模 就是折腾 ,我看中的是炸机成本,500PRO三轴大齿单价是个位数,500X是十位数。对比下就知道

  想要完整版本的图纸可以扫描成PDF格式 然后直接导入CAD  去除多余的部分留下孔位 然后按照边线手动扫掠即可1比1重制图纸,  直接扫描侧板或者把侧板放在白纸上扫描都可以 导入CAD选择1比1 mm单位即可。

网友:
改皮传很简单,注意齿比就行,一般都是4-5的比例。这样尾桨就不会转速太高或者太低。我自己设计的700还没发帖。哈哈

网友:
发给我,我帮你扫描,帮你画。免费啊。

网友:
我的非耐克斯500V2已经改装成功了,飞505桨,你可以抄袭我的,没问题,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