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飞起来吗。听说这样也很好飞?

楼主(2019-05-23):
注意!这不是低配,这是高配!这是给电装配了一个豪宅!

外加k8拆壳子。造价不到1500

网友:
只有舵机不知道,老铂金30a和天龙马达没问题,只不过电调无BEC,要单独供电

网友:
建议收个2手好盈25a,体验提升太多了,而且有bec

网友:
能飞是能飞,但是锁尾也用这种就不清楚效果如何了

网友:
舵机用好点的吧,我开始入魔时共买了5个遥控器,后来换的futaba6exp,用的4个干电池把天子50油机失控了,找了半天才在工地上找到,幸亏没砸到人!现在xg8!

网友:
我也觉得银燕,好硬,朗宇是高配,反正我就喜欢配固定翼电装,几十百把元

网友:
电调要换,锁尾舵机不确定行不行

别的可以,oxy2 对斜盘舵机要求不高,9元舵机照样飞的很好

网友A:
舵机贵了 用9元的

网友:
这个舵机。。。钟摆估计都不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贵了 用9元的

求九元的舵机型号或者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