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这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05-23):
DJI WOOKONG PMU模块,时间久了打开检查发现有个元件烧糊了,PMU使用正常,但是炸鸡风险太高!!

请问大佬,烧糊的“@200”元件,是不是“0201贴片电阻 20欧”??求鉴定!谢谢!!

网友A:
淘宝,搜索 1210 自恢复保险丝 应该是0.2A 电流的 ,  肯定是有短路了,,保险丝才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 1210 自恢复保险丝 应该是0.2A 电流的 ,  肯定是有短路了,,保险丝才爆了

谢谢!非常感谢,我去买来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