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IX飞控安装直升机新问题

楼主(2019-05-23):
我的X3安了乐迪的minipix飞控,费悬停挺稳的,但现在发现个问题,需要一直保持一个角度推方向摇杆,如果松手,飞机就会出现飘移。经查,是飞机调参设置有问题,也查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就是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去操作,请哪位老师指点。
下面是我查到的资料
..............
5、悬停微调——飞机悬停的实际俯仰姿态可能是5度机头抬高,但飞行控制器AHRS微调值设置使其认为姿态是零度
方法完全不要使用遥控器微调。确保它们是居中的
将ATC_HOVR_ROL_TRM参数设置为零
设置AHRS_TRIM_X/Y/Z值,确保主轴完全垂直于俯仰和滚转轴
使用数字螺距规结合地面站的地平线进行调整
将直升机装载其正常载荷,并在无风条件下以稳定飞行模式悬停直升机(注意你必须用摇杆保持滚转角度,以防止直升机漂移)
着陆后下载日志,ATC_HOVR_ROL_TRM输入保持的滚转角
顺时针旋转的主旋翼,如果它需要3.5度的右滚转来补偿,输入350.负值用于逆时针旋转主旋翼,需要左滚转来补偿
再次悬停直升机
如果仍然漂移,则对SERVO1_TRIM、SERVO2_TRIM和SERVO3_TRIM进行小的调整
如果它需要与原始的SERVOx_TRIM值相比有较大偏差的值,那么很可能是您的CG有问题,或者您在调平斜盘时的初始设置不是很准确
6、为高速自主飞行调整i增益

网友A:
我的450直升机安装乐迪 MINI PIX飞控,不会漂移!

建议你重新较准一下直升机水平线试试!

网友:
不是,是你的重心不对,所以不动摇干会漂移,把电池往前移试试,微调都不要动

楼主:
感谢两位老师光临指导,明天我再试试,谢谢啦!

网友(2020-04-27):
准备入手PIX

楼主:
听说有人用F4和雷迅V5飞控很好,但没有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有人用F4和雷迅V5飞控很好,但没有试过。

已经下单了,就先研究一下吧,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下单了,就先研究一下吧,谢谢哦

不客气,正好最近乐迪的miniPIX上了6个教程视频,可以参考看看。不过,飞控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
今天看了一整天,头都晕了

网友:
乐迪的miniPIX上了6个教程视频,最大的问题就是中间那些插入的音乐

网友:
其实不难,有空我可以出个教程。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和谐

网友(2020-08-03):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直升机安装乐迪 MINI PIX飞控,不会漂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帮看下,你的会出现此现象吗,谢谢

网友C(2021-04-06):
你们的自稳起飞离地时需要修正几下才能锁住尾巴吗,还是可以完全不动方向舵起飞离地,前提是自稳模式非定点,还有我的修正后还是没能锁住只是很缓慢自旋可能几秒才几度吧不知道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自稳起飞离地时需要修正几下才能锁住尾巴吗,还是可以完全不动方向舵起飞离地,前提是自稳模式非定点 ...

自稳模式需要不断的修正,主要是斜盘修正,尾巴基本是一直稳定的,即使修正液是轻微的。不是定点的时候,飞机不会稳定悬停的,飞控没有给这方面的控制,只用定点的时候,飞控才会去修正让飞机不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需要不断的修正,主要是斜盘修正,尾巴基本是一直稳定的,即使修正液是轻微的。不是定点的时候, ...

我意思就是自稳下尾巴最完美是啥效果,长时间不动方向大概十几秒就会偏一点点角度好的时候能更久才能看出来吧,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还是你们的可以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不打方向尾巴始终朝一个方向一点角度都没有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就是自稳下尾巴最完美是啥效果,长时间不动方向大概十几秒就会偏一点点角度好的时候能更久才能看出 ...

十几秒偏一点点正常的,自稳状态下也会受到风等因素的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几秒偏一点点正常的,自稳状态下也会受到风等因素的影响的。

我以为可以做到很长时间一点都不偏,在不动任何参数情况下,有时候上电起飞离地自旋稍微快一点得多修正几下才能锁住有时候不会,或者要么重新断电在通电,这也是正常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