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电机亚拓460mx承受的温度大概多少

楼主(2019-05-23):
如题所问。今天我飞了,感觉温度好烫手,后来检查电机固定的螺丝,轻轻一拧就松了。

网友A:
一般电机耐温一百多度吧,电机螺丝胶可以用耐高温点的

网友:
过居里点,所有电机歇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机耐温一百多度吧,电机螺丝胶可以用耐高温点的

听行内人说,清漆也很重要,长时间高温国产的寿命短,短时间体现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