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鸡变凤凰-改造普通电调为高压电调

楼主(2019-05-23):
手头坏了一大堆各种电调,基本都是耐压6S以下的,发现市面上的高压电调真是贵,像我们这些飞涵道的人来说,真不小的一笔开支。我买的6S的各种大电流电调基本上全军覆没,打开一看电调用的场效应管基本耐压都是30V,,根据以往的经验,电池的电压不要大于电调电压的三分之二,用6S的电池满电接近26v,远超过20V ,非常容易烧。暴力飞行,现实就是如此。散热很重要。
于是想能不能把这些管子烧毁的电调选择性的做一些修改,看能不能做出一些高压电调。
首先,选择一质量些比较好的电调做实验。比如好赢40 A 电调。如图:
原来的管子是12个LR8726,耐压30V,导通电阻5.8毫欧, 最大电流86A,最大功率75W.
在TB上发现了一种管子LR3636,耐压60V,导通电阻8.3毫欧,最大电流99A,143w
把坏的管子都吹掉。设定最高电压40V ,也就是可以达到10S的承受电压,应该完全可以承受。焊接上两个耐压45V470uF的电容。把原来的三端稳压78M05要全部去掉,因为不能承受高压。可以外挂独立的稳压电源比较保险。我这一个因为是试验,所有暂时保留,不打算用超过6S的电池。

网友A:
这个改了之后还用烧写固件不

网友:
玩涵道伤不起

网友B:
一直在关注,,,等你改好了,看效果,既然无刷能改,有刷的电调也可以,我需要24V的高压版。

网友C:
除了mos还需要关注降压ic的耐压和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了之后还用烧写固件不

不用改动的,直接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mos还需要关注降压ic的耐压和功耗

是滴是滴,如果用7805降压耐压值是上不去的,需要耐高压的降压IC,还要看桥路IC的耐压值 ,所以还是个系统的工程,实际使用比较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关注,,,等你改好了,看效果,既然无刷能改,有刷的电调也可以,我需要24V的高压版。

有刷电买来,将场效管卸除,重新制作电路板,增加场效应管,扩大电流放大容量,上二个775电机无需风扇或水冷,正常运行

这块可推动三个550电机,俾斯麦三车用

网友D:
尽量换内阻低的管子,烧掉的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而是发热的问题,你换的内阻更大,更容易烧。既然不超过6s,那就换lr7843吧,正品的内阻只有3.5毫欧。最大电流160A.还便宜。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D:
尽量换内阻低的管子,烧掉的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而是发热的问题,你换的内阻更大,更容易烧。既然不超过6s ...

正解!内阻小发热少才是关键!

网友:
都是高手 都是高手

楼主(2019-09-20):
引用 网友D:
尽量换内阻低的管子,烧掉的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而是发热的问题,你换的内阻更大,更容易烧。既然不超过6s ...

是的,这个建议好,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