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个便宜的电机。该怎么用呢

楼主(2019-05-23):
逛淘宝看到了几个便宜的很的电机,据说是工厂处理货

测试装备 22。2v电池    80A电调  功率计  舵机测试仪

大电机 5055 KV600

22.2 下  在中油门的时候 有共振 噪音很大   大油门的时侯  声音反倒小点   空载 3a多电流  手上没大桨 没法看带负载情况  看样子是70e这种级别的电机了

中电机  3656 kv1950

22.2v 噪音有点大  空载电流3a多点   外钻子  发热很快  十几秒就热了 配的是个涵道风扇的桨夹

小电机 3548  KV9000

11。1 空载2。2A的样子   这个比较倒霉, 上过22.2v 转起来 叫的声音异常  发现后换11.1v 噪音就比较大了 手转起来都 咕噜咕噜的声音 明显看的到 外壳和定子座子有活动间隙了

大家有没用过这些电机啊 ,有什么装机方案拿出来  能参考一下

网友:
传说中的兴耀华电机,论斤卖的

网友:
好像是一斤80

网友:
该淘汰了,所以便宜。

网友:
我也有兴耀华电机,不敢给飞机用,只好放在救援船上了

网友:
便宜有便宜的理由

网友A:
老式做工··容易发热··温度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式做工··容易发热··温度极高

这么区分老式呢   方形磁铁?磁间隙?还是说外形结构

网友:
同款电机,前装改后装,轴要用砂轮机打磨一下,防止打滑,在前盖顶丝的位置。电机做工还算不错,用合适桨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区分老式呢   方形磁铁?磁间隙?还是说外形结构

新出的电机玩的就是噱头。

网友:
怪不得一下小厂出的无刷车都是这样的外转子电机呢~原来是为了处理库存

网友(2019-06-27):
我也买了几个,问题就是前出轴麻烦,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机座,有朋友有经验吗,介绍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