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05研究了三天还没实现失控保护

楼主(2019-05-24):
求助!!!格普MARK 2套机,F405飞控,FM800Pro接收,futaba 14sg遥控
1、遥控器上设置了,油门F/S on -100%。
      关控,接收器丢信号变红灯,电机转速变最低,但是还是在转,BB响没声音。(已解决 办法写在新帖子里了)
2、在BF调参里设置失控保护开关,拨动遥控器指定那个二段开关,电机停转,BB响报警。(说明手动失控保护可以实现
3、电池低电压提示只能看屏幕OSD上的信息吗?飞的时候可能来不及看,能不能设置低电压BB响报警?

遥控器上这个hold 和 F/S设置后,没有区别,都是关控后保持最低转。F/S的hold是保持当前输出;B.F/S只有几个接收机模式支持,可以设置低电压失控保护;POS是打杆然后按住遥控器的RTN设置)

楼主:
Futaba 14SG遥控器默认的中立点在f4飞控上是1520,需要用SUB-TRIM进行中立点调整到1500。

用END POINT设置通道最低行程为1000,最高行程为2000。

网友A:
这台格普MARK 2套机怎么样?我也想入手这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格普MARK 2套机怎么样?我也想入手这套机!

没有失控保护不敢飞,怕撒手没,所以还没感受,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失控保护不敢飞,怕撒手没,所以还没感受,哈哈哈

我从来没用过失控保护!是你的东西就是飞挂在山上的树尖上也能找到,不是你的就算拴根线也给你飞丢了!

网友:
本来买来用在固定翼上,后来考虑穿越机也要录像,所以想把dvr整合到显示器上,材料都准备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改
本来买来用在固定翼上,后来考虑穿越机也要录像,所以想把dvr整合到显示器上,材料都准备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我的都是默认的,只要超出遥控范围就上锁电机,从没设置过

网友C:
BF里面失控保护打开就好了。默认就是打开的。飞了这么久遥控器没设置过。关控电机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没用过失控保护!是你的东西就是飞挂在山上的树尖上也能找到,不是你的就算拴根线也给你飞丢了!

飞丢了,我也认了,主要是怕失控伤到人。
玩航模,这点安全意识还是要有的,越玩越胆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都是默认的,只要超出遥控范围就上锁电机,从没设置过

默认不行,我试过了,直接关控不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BF里面失控保护打开就好了。默认就是打开的。飞了这么久遥控器没设置过。关控电机就停。

是的,默认打开的,我都确认过了,但是关控电机不停,只是降低转速,所以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默认打开的,我都确认过了,但是关控电机不停,只是降低转速,所以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

遥控器里你设置了也没用 一定要设置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里你设置了也没用 一定要设置飞控

都设定了,遥控器、飞控都设定过,而且飞控本来就是默认停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F里面失控保护打开就好了。默认就是打开的。飞了这么久遥控器没设置过。关控电机就停

是的,默认打开的,我开高级模式看过了。
但是我关控电机就是不停,很神奇。。。

网友D:
好像是fm800的问题,没有失控保护,我已经因为这个飞丢了一个130的了。现在直接上黑羊915模块了,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fm800的问题,没有失控保护,我已经因为这个飞丢了一个130的了。现在直接上黑羊915模块了,一劳永逸
...

嗯,网上搜到FM800好像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据说这个FM800 pro已经改进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都是默认的,只要超出遥控范围就上锁电机,从没设置过

这个是怎样调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网上搜到FM800好像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据说这个FM800 pro已经改进过了。

800Pro也没用,失控飞丢一台小鸡,直接换了9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0Pro也没用,失控飞丢一台小鸡,直接换了915。

好吧,我研究一下14SG怎么安装黑羊9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研究一下14SG怎么安装黑羊915。

教练线ppm输出接黑羊915,魔术贴粘背后就好了,我是12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