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步进电机低速运转会断电,而且震动

楼主(2019-05-24):
57 76长步进电机 3a40v驱动用的36v电源,驱动版是15块的并口mach3,低速的时候震动非常大,调大细分不振了,但低速运行一会驱动就断电了,重新通电就能用了,细分调低到400,低速运行驱动不会断电,但是震动非常的大,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把76大电机换成56小电机和调小电流后依然如此,运行一会驱动会断电,很困惑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额定电压3.34v?电源电压36v,差的太多了,肯定过流啊,如果你的参数没写错的话,把电源降到驱动允许的最低电压9v再试试吧

网友B:
你这个驱动器不行。

网友:
和电机电压没有关系,现在只有在超级紧凑的场合才有恒压驱动了,你的驱动器质量太差,保护了

网友:
并口板对吧,在电机设置里,把脉冲时间改成5毫秒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驱动器不行。

好像是的,买大驱动去了

网友C:
你用的电源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电源是什么。

36v 10a直流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36v 10a直流开关电源

如果就驱动一个电机应该是驱动器有问题。接的电机多了可能电源过载。

网友:
检查一下接线 相序

网友:
做了细分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额定电压3.34v?电源电压36v,差的太多了,肯定过流啊,如果你的参数没写错的话,把电源降到驱动 ...

步进电机的电流调节:达到额定电流后关闭输出,靠继流二极管保持电流。只要在驱动器工作电压范围内,电源电压高点电机高速性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的电流调节:达到额定电流后关闭输出,靠继流二极管保持电流。只要在驱动器工作电压范围内,电源 ...

我知道驱动器具有电流调节能力,但是电源电压36v,电机额定电压3.3v,意味着正常工作只能有不到10%的占空比,虽然驱动器内部具体电路不祥,电路也是有精度的,如果驱动器本身控制精度10%,那根本就不能工作。你可以看看开关电源,变频器等设计,没有人会把正常工作设定在10%的占空比。
     开关管导通,关闭也是需要时间,占空比越小控制精度越差。我不否认换个控制精度高的能正常工作,但这种用法真的有问题,也不可能有好的性能。厂家给的电机数据不是看着玩的,你要根据你的电机参数设计系统。

网友:
刚学电子的吧,仔细分析驱动的时序波形图,用示波器看看步进电机工作电流的波形。
步进电机是个电感器件,简单的说,在速度较高时,如果驱动电压不够高,电流还没达到额定值,脉冲周期就过了,自然达不到额定的扭矩。

楼主:
各种细分都试了不行,买了个大驱动换上了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细分都试了不行,买了个大驱动换上了能用了

那估计是驱动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