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7e用模拟器

楼主(2019-05-24):
油门,螺距,副翼,升降都设好可以飞,3D和油门锁定开关咋设置,拨动任何开关不见通道有反应

网友:
不设置想要输出的通道怎么会有反应呢?另外这款加密狗需要将8通道固定为高位信号,才能正常使用前7通道。

楼主:
连伟力x6六个通道都有反应,d7e只有四个通道有反应,将8通道固定为高位信号怎么操作?

网友:
模拟器软件不一样,设置也不一样,需要在软件里面设置好才能用的

网友:
把5 6 7 8的通道都映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