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起飞塞斯纳 感觉歪的 差点撞上 求指导

楼主(2019-05-24):
我把起飞视频贴出来吧 差点就撞上了 捂脸 还好飞起来了 不知道是我装得不好还是什么的 在地面跑不直 第一次飞好紧张啊

网友A:
正常,你玩后3点就知道啥叫跑不直了

网友B:
这得练,时时调整方向,有人会装跑直的陀螺仪

网友C:
小飞机跑不直很正常 带点舵就好了

网友D:
第一次都很紧张的

网友E:
第一次能飞起来就不错了,起码比我强多了

网友F:
这视频录的看不出啥。。。滑跑看看不跑直线就调整方向蹲,起飞倾斜是失速,速度起来后在拉杆。或者是电机扭力,那就调整电机架方向

网友G:
第一次飞不是都应该放生的吗

楼主:
装了飞控 这次没放生

网友H:
前三点这么歪不应该,地面滑跑可以练习一下。降落后跑歪炸鸡是最郁闷的。。。

网友I:
原因在于跑不直所以急于拉起来,速度不够。

网友J:
我炸了2个塞斯纳 发现根本不用滑那么远,直接油门推满,3米就能撸起来 ,根本不给它跑歪的机会

网友K:
保持方向舵正中前提下,反复在地面试跑,调整前轮拉杆长度,直到能跑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