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X地上甩尾

楼主(2019-05-24):
赢200电调启动力度已经调到1 ,启动时长已经调到20秒,的尾舵机已经是中立点已经调好,可是飞机在大桨刚转的时候有一个缓启动过程然后就突然加速造成甩尾,缓启动设置几秒都没发现有变化,总是突然甩尾45度.飞机飞起来没电调很正常。但是在启动时候总是甩尾有点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电调缓启动有问题  ?

网友A:
你这个视频,就一个可以放,而且放了就一句话,没有录上,无语了

网友B:
好盈v4普通模式好像是没有缓起,只有定速才有缓起

网友:
我也得也是,会突然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视频,就一个可以放,而且放了就一句话,没有录上,无语了

录上了,他以为没录上,发个视频真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v4普通模式好像是没有缓起,只有定速才有缓起

后来定速了也是一样

楼主:
传个视频真难断断续续传了不下十遍第2个视频都没发上去

网友C:
感觉低速尾巴舵效不足,到高速的加速总有个阶段尾巴加摩擦力无法对抗反扭,也许急加速反而让这个现象存在而不明显

网友:
保护启动时间玩调一调吧。

网友D:
检查尾巴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尾巴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可以正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低速尾巴舵效不足,到高速的加速总有个阶段尾巴加摩擦力无法对抗反扭,也许急加速反而让这个现象存在而 ...

我又发了一段视频,好容易能发上去

网友:
重设电调缓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飞

检查电调设置

网友:
熄火重启了解一下

网友E(2021-02-22):
同样问题,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1,檢查電調油門高低确定
2,700x 尾槳中位要調整約5~8度(看說明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问题,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请问你的700X甩我解决了吗?

网友:
看录像感觉没开缓启动,我的不会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