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通F4飞控和R9mm接收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9-05-24):
(无正文)

网友A:
数据回传,接收机刷了最新固件的话集成在sbus一根线上了,那样可以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回传,接收机刷了最新固件的话集成在sbus一根线上了,那样可以不用接!

绿色和蓝色线不用接吗

网友B:
接线正确
蓝色是反向数据回传接口
接了非反向后就不用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正确
蓝色是反向数据回传接口
接了非反向后就不用接了

好的,蛋爷

网友:
感觉还是要学习一下接受及功能在焊接才好~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B:
接线正确
蓝色是反向数据回传接口
接了非反向后就不用接了

是不是说到了, inverted是反向,s.port是非反向

网友(2019-08-09):
刚入了高频头和r9mm 但是对频上后,绿灯,遥控也显示正常,但是betaflight显示未检测到有效的接收机信号,怎么回事呀,而且高频头和接收机都刷了最新的固件了

网友:
刷fport ,黄色那根也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