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飞机。有推荐吗?像真机

楼主(2019-05-24):
预算不高。300以内哈。要套件,不要成品。

网友:
有一款滑翔机,轻木的。上×鱼自己搜,一百多元。

网友:
天使家去看看吧,

网友:
天使家的东西还真不错的

网友:
套件,你没经验。装出来。翅膀都是歪的。。。上一百多的漫步者套材吧。。。。先试试。。。。

网友A:
如果没做过轻木套材,推荐你做这款漫步者像真机

如果有足够的动手能力,可以考虑做P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做过轻木套材,推荐你做这款漫步者像真机

好的。谢谢

网友B:
做套材要细心哇,步骤不能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套材要细心哇,步骤不能错哈,

好的。已经买了漫步者。等到货。。店家还不错

网友:
你还休要一块平整的台面,最好是玻璃板。靠谱的砂纸,粘/夹砂纸的打磨工具(原谅我不知道学名,我是自己做的),502(强迫症用白乳胶)

网友C:
熨斗蒙皮啥的天使肯定跟你说过了,然后就做,飞,爽,炸,修,循环~~~哈哈哈

网友D:
如果是为了练手,体验一下工艺流程,为修机装备,那支持你,如果是为了省钱,那还是算了吧,自己做比买更贵,同等级别配置的情况下,另外现在套材也没那么便宜,除了天使家,和恒邦,其它都在400往上,甚至过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为了练手,体验一下工艺流程,为修机装备,那支持你,如果是为了省钱,那还是算了吧,自己做比买更贵 ...

当然是为了过程。而且第一次做。不能拿太贵的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熨斗蒙皮啥的天使肯定跟你说过了,然后就做,飞,爽,炸,修,循环~~~哈哈哈

桌子有的。架子不多。到时候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已经买了漫步者。等到货。。店家还不错

等你折腾过后,如果不纠结像真机的话,可以到我这看看,我做轻木机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折腾过后,如果不纠结像真机的话,可以到我这看看,我做轻木机生产的,

好的。

网友:
看我的主题贴,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等你折腾过后,如果不纠结像真机的话,可以到我这看看,我做轻木机生产的,

没看出来你做什么轻木象真机,喷火有吗?BF-109有吗?要50级-90级,油电两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出来你做什么轻木象真机,喷火有吗?BF-109有吗?要50级-90级,油电两用的。

我说 不纠结像真机
我不做像真机
那玩意出力不讨好
我主打滑翔机,dlg,运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