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桨,apcmr 怎么选

楼主(2019-05-24):
有人用过这郎宇桨吗和apc mr比那个好,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浆?

我看这系列有折叠款,1555的是一体的

网友(2019-08-17):
好吧,我来说说的体会。

之前用x2212 + 桨夹 + APC1055MR,算上3.5mm香蕉头一用是82g,
这次在换电机的时候同时考虑了换桨,最后用的是sunnysky V2806 + EOLO 的1145桨。算上香蕉头一共69g。 这样四轴本身重量降低52g,对于起飞重量920g的F450而言,是一个足够大的减重。

桨的动平衡很不错,基本上不用重新做,足够结实, 摔了两次了还没断,划痕倒是不少。 桨的噪音偏高频,有点类似于啸叫。当然在3000转以上的时候才能听到。

效率还不错,在220g拉力的情况下,算出来有13.7g/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