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外场电包充电问题

楼主(2019-05-24):
磷酸铁锂电包,截止电压你们是设的3.6还是3.65啊。在线等

楼主:
308默认是3.6,然后我看电包上又是截止3.65,这到底该听谁的啊

网友:
都行,看心情,反正磷酸铁锂充满以后电压还会掉的

网友:
3.6±0.5,最大3.65,会回压的。

网友:
不重要 3.5都行

网友:
3.6,再高也进不去多少点

网友:
默认就行,调高的那0.5不但没多少容量能进,反而有风险。充完一会就回压到3.4了,大多数电量都稳定在3.2-3.4之间。

网友:
没必要冒险,尤其是在家里充电,在外场可以大胆实验,其实也没多大必要

网友:
我用的是电动车上20a电瓶4块,两个串联起来再并,相当于40a,24v,外场够用了,还没那么娇气,平常就在汽车后备箱,随时调用!

楼主:
好的,那我还是3.6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