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用520mah电池怎么戴头罩尼?

楼主(2019-05-25):
刚入了只110,配14sg。锁尾杠杠滴。就是配的go520电池厚度大点,插电池架里面不能过最后面的2个柱子,所以木办法戴头罩啊。请问各位大神怎么破?

网友A:
从后往前插,插的时候电池向上翘一些,可以顶到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后往前插,插的时候电池向上翘一些,可以顶到头的。

后面是2个凸起的小柱子,就是这个档住了。从后面插不进去啊

网友A:
用力一些,过那两个小柱子后电池往上翘就可以完全插进去

网友:
太重了这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力一些,过那两个小柱子后电池往上翘就可以完全插进去

谢谢!酱紫真可以。不会弄坏电池吧。还有电池架和机身是3只卡子接触的,容易松动怎么办

楼主:
你是说k1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酱紫真可以。不会弄坏电池吧。还有电池架和机身是3只卡子接触的,容易松动怎么办

不会的,刚开始装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费劲,但是电池仓慢慢的会产生形变而变大的,之后装就不会费劲了。应该是5个,最前面一个中间两个后面两个,把它按紧了就行,不容易松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刚开始装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费劲,但是电池仓慢慢的会产生形变而变大的,之后装就不会费劲了。应该 ...

谢谢同学!你也用的go520啊。这个电池赶脚一致性好像差点,起飞时有的力道狠足,有点差点。兄弟你飞110多久?靠谱的配件哪里有。只如了单机,备一齿一浆好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同学!你也用的go520啊。这个电池赶脚一致性好像差点,起飞时有的力道狠足,有点差点。兄弟你飞110多 ...

入魔仨星期我的配件在利利模型买的,最好买多些,主轴横轴多买几根

网友:
这个电池还可以啊,我一般普通航线飞五分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魔仨星期我的配件在利利模型买的,最好买多些,主轴横轴多买几根

小炸了好多次了。就是十字盘轴承那里好分离,插上就可以了。和911一样,很耐炸,记得收油就可以。倒是头罩好裂

网友B:
那两个小点点?剪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小点点?剪掉就好了

好残忍啊啊啊

网友B:
不剪就很难放大电池,硬塞进去容易把脚架挤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剪就很难放大电池,硬塞进去容易把脚架挤烂

2楼的方法不错。就是电池架会撑大一点点,原装电池就比较松了